[慧荣] SM2246XT加长版和G2板型在USB3.1和3.2接口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5-01-20):
前段时间搞了块2246XT上东芝的颗粒,开卡成功后欢天喜地想着自己终于搞了块固态U盘来用,然而发现咸鱼买来的2246XT这块板子在USB3.1和3.2接口偶尔会有不能识别的情况。

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1277-1-1.html

目前经测试,2246XT插3.0可以识别,插3.1和3.2有时可以识别有时不能!

比如我用的是华硕B660M这块板子,USB只有3.1和3.2的接口,没有3.0.

日常使用异常折磨,插3.1和3.2的接口十次成功1次,有时着急用只能插2.0的接口,这不废了嘛!

什么让我更加确信这个想法的呢?

是因为昨天我帮客户装了台Z790的电脑,主板也全是USB3.2的接口,当我准备给客户装系统,正要拿出我大2246的时候

结果我看到主板红色的USB接口,我心想丸辣!!!

插上2246,果不其然U盘不识别!
没办法,我只好请出我的新欢SM3281,插上主板,成功识别,轻松装好系统!

自此,我和2246XT这位好兄弟有了一道深不可测的隔阂。

为了拯救好兄弟,我又冲了发2246XT的G2板型,我想这可能这只是板子的个别情况,并不是所有板子都是这样。如下图:

2246X长版型(先买的)
-------------------------------------------------------------

2246XT G2版型(后面测试买的)

结果还是翻车了,新买的G2版型2246XT依旧在3.1和3.2不识别,而3.0可以正常识别!
我了个操!

我的想法,目前论坛对2246XT的讨论基本停留是在USB3.0或者其他较老的平台上,在一些新平台或者更新的USB接口,2246XT的兼容性是否是个问题?我想这是值得思考的。

其他的本人是真没辙了,有没有大神救救我的好兄弟2246XT,让他在USB3.1和USB3.2重镇往日雄风!!!

求求力!!!

网友:
325X  326X  328X     325X的识别率最高   2.0的接口

网友A:
是不是板子的桥接芯片问题?

网友B:
刷nouasp固件试试,1153E的话,刷130925_21_00_00.bin 这个文件

网友C:
是不是2246XT太老新硬件支持不足的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nouasp固件试试,1153E的话,刷130925_21_00_00.bin 这个文件

谢谢大佬指点,真的成功了。好像是因为UASP有BUG,导致在USB3.1和3.2接口U盘不识别。我上网查询了一下,不仅仅是固态U盘会有这种情况,在一些硬盘盒和读卡器也会有这个BUG,大佬的指点一针见血,真的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点,真的成功了。好像是因为UASP有BUG,导致在USB3.1和3.2接口U盘不识别。我上网查询了一下, ...

okok,正常了就行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不识别3.0。2246XT开卡的时候,选sata2模式,就好了 ,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D:
柚子厨蒸鹅心,关了电脑uasp也行

网友E:
我两个2246xt配1053e和1153e插3.1和3.2口兼容性都没问题

网友E:
倒是2246en配1351在3.1和3.2口写入卡盘掉速,只能刷非uasp旧桥接固件完美解决卡盘掉速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倒是2246en配1351在3.1和3.2口写入卡盘掉速,只能刷非uasp旧桥接固件完美解决卡盘掉速毛病 ...

确实,我这个2246XT是1153的桥接,刷完非UASP固件就解决了不识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柚子厨蒸鹅心,关了电脑uasp也行

柚子醋怎么你了?回头我再详细测试一下,关闭电脑UASP搭配支持UASP的固件还会不会出现不识别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两个2246xt配1053e和1153e插3.1和3.2口兼容性都没问题

也有可能跟不同主板厂商的USB配置有关系,有的主板3.1和3.2兼容性好,UASP刚好能兼容;有的就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子的桥接芯片问题?

对,是桥接芯片的问题。比如我这个是1153E的桥接,买来的时候是支持UASP,结果不兼容。刷上不支持UASP的固件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2246XT太老新硬件支持不足的缘故?

桥接芯片的问题,刷上非UASP的固件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