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抖某买了台thinkPad X13 yoga退了,翻转后不能切换成安卓

楼主(2025-01-20):
就是拌某刷到,想买个平板与电脑二合一的,原来我天真了。

它确实可以360度折叠过来,但是折过来成平板模式,但他还是WIN11系统啊,不是安卓平板啊。
要当安卓平板用得装什么虚拟器,或者双系统,麻烦事一大堆,果断退了。因为我保了价,赔了20多块钱。
电脑还可以,电池不行,这电脑还没我手上用的这十年前的Think pad E40快,发热,如果底下放支架比我这个旧本还高了。
这台E40是以前公司配的,闲置了几年,后来我拿出来换了个旧的固态硬盘,装了WIN7,跑得飞快,因为没什么软件了,就一个办公。
也就说我根本不需要这台电脑,冲动买的。要玩还是买个平板。
图片我就不排序了,将就看。

网友:
又是冲动是魔鬼

网友A:
就问你是多少大洋入的吧?

网友:
多少米 入的 比较  关心

网友B:
触摸屏TABLE模式不好用吗?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退了好,少花几千块。

网友:
准备 买啥平板啊,

网友:
某想是越来越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问你是多少大洋入的吧?

I7的,16G+512的,2500入的,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TABLE模式不好用吗?

模式是可以了,但它还是WIN11啊,怎么运行安卓软件?两种办法,要么虚拟,要么装双系统,麻烦!

网友C:
我也买了款Tinkpad,不过便宜的旧机X380 yoga ,确实发热大难解决,说比之前的机子慢那倒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款Tinkpad,不过便宜的旧机X380 yoga ,确实发热大难解决,说比之前的机子慢那倒不会. ...

你有没有试过装一个安卓系统,它可以翻转,看能不能当平板用?不过电池也是硬伤。

网友:
完全用不来

网友:
长这么大第一次听说平板就得是android系统的。苹果它有平板,windows它有平板

网友:
你需要的是Win系统+安卓,那这个机器要满足的话只能双系统啊。
一般买这个的,平板模式也就是外出办公用用Win。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是可以了,但它还是WIN11啊,怎么运行安卓软件?两种办法,要么虚拟,要么装双系统,麻烦! ...

这个本来就是WIN的平板模式啊。装安卓干嘛呢。
好像也没哪个平板能满足你需求了。

网友:
比十年前的电脑还慢?硬盘是歪的?

网友:
这个平板应该有点重,我也在海鲜市场冲动的买了个800g重的可当平板的 VK23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试过装一个安卓系统,它可以翻转,看能不能当平板用?不过电池也是硬伤。 ...

电池还好,准备年后80元再换新电池. 原本就是不要安卓的,因为需要回老家随时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