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汽车轮胎电子表胎压表

楼主(2025-01-20):
汽车轮胎电子表胎压表,上电不显示

2节7号电池

感应器

牛屎芯片

里面相当简单,看不出哪里坏了

网友A:
上万用表测各处电压对不对...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B:
电池端串个电流表看看有没有待机电流啊?

网友:
看看屏线接口

网友C:
有可能传感器坏了,基本上没办法修

网友D:
牛屎芯不好修。测测板上的电容好坏,如果有晶振也容易坏。

网友E:
板子上测LED有电压否,

网友:
先试试是否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万用表测各处电压对不对...

没有资料,就3v电压,也没有检测,丢一边吃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端串个电流表看看有没有待机电流啊?

没有想到检测电流

楼主:
也可能是屏没有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传感器坏了,基本上没办法修

看了下网上有10多元的,也有40多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屎芯不好修。测测板上的电容好坏,如果有晶振也容易坏。

都没有检查,上电池不开机,就装上丢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上测LED有电压否,

没有检测

网友:
如果是牛屎坏了就只能扔了。

网友:
胎压表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打气泵一般自带压力表了,打气时给老板说一声打多少就行了

网友:
估计牛屎坏了

网友:
数字气压表

网友:
上电池不显示,大部分是供电问题,图片拍的不完整,无法帮到你

网友:
牛屎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