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行车记录仪的问题 断电以后黑屏后又进开机画面重复十几次

楼主(2025-01-20):
请教行车记录仪的问题,每次断电以后,没有数据保存过程(以前是有保存数据过程,然后十几秒后关机),直接黑屏后又进开机画面,马上又黑屏,重复十几次,检测小锂电电压正常。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换新吧,不值得修了

网友:
储存卡呐,换一张不用的试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电池内阻大了,带载能力不行了

网友C:
要么传输速度达不到刷新,要么电池换一下

网友:
直接黑屏后又进开机画面,马上又黑屏,重复十几次,设备、电池都有可能有问题,先换电池看看。不能储存就换一张卡试试。我这儿已经报废了几张卡了

网友D:
没有数据保存过程,电池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内阻大了,带载能力不行了

应该是这个问题,要不就是设置的延时关机有问题

网友F:
换一个新的吧,这个看着屏幕好像也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吧,不值得修了

闲着也是闲着,修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么传输速度达不到刷新,要么电池换一下

换电池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数据保存过程,电池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就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这个问题,要不就是设置的延时关机有问题

电池的问题,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一个新的吧,这个看着屏幕好像也有问题了?

屏幕没关系的,谁也不看屏幕,修着玩玩

网友G:
我车上的有时出问题 拆开看了又没问题 最后检查是线插头出问题了 但线又是埋在顶棚里。。。。作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车上的有时出问题 拆开看了又没问题 最后检查是线插头出问题了 但线又是埋在顶棚里。。。。作罢 ...

你的行车记录仪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应该是里面的锂电池坏掉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外接5v,外接电压高于电池电压开机,断开5V时触发视频保存,电池电压下降到某一电压值时触发关机。断电反复开机关机,估计还是电池问题换一个容量小内阻低的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内阻变大,容量减小,不能维持保存数据

网友:
电池带载能力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