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电钢琴The One Top1无法连接故障,劳请大神不吝赐教,在此不胜感激!

楼主(2025-01-20):
好几年前的热门电钢琴Top1现在已经停产了,放着不用怪可惜的
故障现像
       数据连接不上了,苹果跟安卓等设备都试过也换过新连接线还是无法连接,前阵子可以连接上但是只能通讯数据可以互动也有音频输出至钢琴喇叭,但是没有充电提示(正常是钢琴和平板连接上后会给平板充电提供电源),现在连数据也连接不上了,偶尔提示连接也只是能输出声音到钢琴,钢琴依然连接不上无法互动。
      数据线应该没问题(试了3条线包括苹果,安卓,type-c),我觉得问题可能在这个Hdmi接口,或者主板通讯芯片上,可是又不懂怎么检测好坏。
      劳请大神不吝赐教,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
B站找个维修师傅 寄过去

网友A:
引脚补焊下试试

网友:
看起来好复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补焊下试试

你好,补焊哪个引脚,接口板吗?

网友(2025-04-06):
原来是美得理代工的啊

网友:
U35 是个声卡芯片?那俩考的近的走线是usb数据 捅一下有没有断开吧

网友:
美得理代工 啊

网友(2025-09-15):
前几天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买了新的数据线仍然连不上。开盖发现是排线插头松掉,插回去就好了。于是退了新买的数据线,怒省大几十。
这个数据线接口的排线插头是垂直的很容易松掉,楼主可以参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