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led走字屏改220v用的 哈尔滨鸿海科技JMD20-D2T双电压小电源拆解

楼主(2025-01-20):
手里有些led小广告屏,,原来外部5v供电改到220v供电 ,淘了些4.9元处理的双电压小电源,价格还是很划算的,试用了一段时间也挺好,应该比用拆机的小电源板安全些,
补充:散热片是铝的 镀的铜色

网友:
电容没有鼓,做工也不错。

网友:
该有的都有,铜散热片,电源看着不错。

网友:
试试调到4.5v供电,看能稳定工作不。现在市面LED板用的4.5v电源,功耗更低。

网友:
中规中矩,该有的都有,这个不好说,看实际使用吧,尽量别过载,别欠压,

网友:
数码管是费电啊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还是可以的!

网友:
价位不高只要不过载使用就行

网友:
铜散热片?这个成本就上去了喔

网友:
我也有,很多。3电压的。±15和+5。看着品质不错,但是都是坏的莫名其妙。芯片全部打磨

网友:
这个电源看起来中规中矩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几块钱值啊

网友:
几元钱做成这样还能赚钱,也相当不错了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看板子做的还不错,

网友:
看着好小巧,以前看到的LED用电源比这个大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铜散热片,这个真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