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西门子冰箱KG20V65TI通电压缩机运行几秒就停机、报警,已知启动器...

楼主(2025-01-20):
一、型号:西门子冰箱KG20V65TI
二、故障:
1、冰箱通电,压缩机运行几秒就停机、蜂鸣器滴滴滴报警。
2、显示器有显示室内环境温度,无错误代码提示。
3、已知启动器工作正常(曾经替换新的启动器,故障依旧)。
4、测得两个温控电阻值约10欧和5欧。
5、曾请维修师傅上门检查,说是电脑板坏了,修不了,不过老牌的进口压缩机是好东西,问要不要卖……
6、电路板上有一块芯片(在蜂鸣器旁边)手摸温度有点高。
7、有上网查过一些维修师傅分享的内容,都提到过 “西门子冰箱KG20V65TI” 这个型号与我相似的故障,有一个原因是电路板元器件虚焊导致。后来我把大部分焊点都重新焊了一遍,遗憾故障依旧。
8、夏季时有一次通宵接电任由蜂鸣器一夜滴滴作响,有出现压缩机连续工作不停机的情况,导致冰箱温度仅2℃左右。但多数情况仅是在通电时压缩机运行几秒就停了。

通电电路板显示环境温度,不提示故障代码。

背面接线情况。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背面。

通电时,这块芯片会发烫。(9L05A/PYCHC)

有经验的大神们帮指导一下哦!!!

网友A:
9L05A,测一下输出正常不,估计后面电容或电阻失效短路了

网友:
压缩机旁边有变频板,,变频板故障

网友:
要是摸上去烫手有可能坏了

网友B:
测一下电压啊至少,那个8脚的是三端稳压器,看看条件和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9L05A,测一下输出正常不,估计后面电容或电阻失效短路了

弱弱的问下,具体怎么测量输出电压呢?!我只有点点弱电知识,电子方面知识严重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电压啊至少,那个8脚的是三端稳压器,看看条件和输出

求大神指导下,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它的电压呢,我没啥电子知识,只有一些弱电基础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导下,用万用表怎么测量它的电压呢,我没啥电子知识,只有一些弱电基础哦 ...

那就别折腾了,已经超出你既有能力范围。

网友:
助人为乐下
1. 查下启动电容,在压缩机和启动器边上,电容!!
2. 再看下这块板温度显示正常范围内吗,   正常就不要瞎拆了。
很老的冰箱,但简单耐用。  且用且珍惜。

网友:
就这一块板子?定频的?

网友:
接近20年前的直冷冰箱,不会是变频的,通电几秒钟就停机像是压缩机热保护动作,可以给压缩机直接通电看看是否正常,然后再说。

网友:
检查下有门开关没?坏没?

网友:
我有一台松下进口的老冰箱,之前报通讯故障,查了之后发现是其中一块单片机电源芯片坏了,换上就正常了。结果没想到用了1个多月后突然又不制冷了,量了下进线电压,居然只有15V,可是插座上有220V,经过一条电源线后只有15V输出,难道是冰箱箱体哪里短路了?空载量各个点的电压都是正常的,插上各种插头后就电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