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数九联HDC2100K刷机图解(Hi3798MV200)

楼主(2025-01-20):
年前最后一贴了,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这个机器按说是很好刷的,一个是设备不到位,给了盒子没有遥控器。

网上有教程,但是没有完整的,我看了好几个帖子,帮忙汇总一下,最后面有参考链接。
按照教程说明是要用遥控器按一下开ADB刷机的,后面可能是版本不对,按不出来。

我打开后界面和这个不一样,这个界面有3行,实际有4行,所以感觉有可能是版本不一样

这个盒子是2+8的速度还是快一些,能用就行
先看看刷之前的网络信息,是PPPOE的

在看看设备信息

正面我没拍,最后有参考资源链接可以看看,我这个是新款,按他说的国安新
为什么要先拍背面,铭牌中间有个螺丝,需要拆掉,大概在12V10W的W那个位置,图片可以看到一点点

拆开看看(里面标注了刷机短接点,箭头指示的位置)

参考了帖子的短接点不对又往下翻才看到正确的短接点,我标注的是对的。

主板正面

刷之前开机还有广告,是不是内存大了广告放的也多一些
(这广告还是不能放)
短接了刷一次
U盘上放 bootargs.bin        fastboot.bin       recovery.img        update.zip

进度还挺快的

正常刷机两个颜色的灯闪烁

第一次没刷成功,不知道为什么,再去找刷机包发现一样的
那我想了一会,文件问题?把U盘格式化在复制一次,再刷
界面有差异但是不要动

进系统了

这个刷好了还要同意协议

看看信息

机器信息

正常了,界面和我刷的其他的界面都一样
能用就行,还可以。2G的速度稍微快那么一点,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吧
固件地址(来源互联网)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ttOqCW4gxUPIY_6N8_Qkw
提取码: 3yhh

本帖仅供交流学习使用,刷机有风险,刷前需谨慎!一切后果自己承担!

参考网络资源
华数九联HDC2100KA刷机_IPTV机顶盒_ZNDS https://www.znds.com/tv-1237875-1-1.html
湖北2100k刷机短接图_广电机顶盒_ZNDS  https://www.znds.com/tv-1160947-1-1.html

网友A:
看到那个酒的广告,难道是襄樊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
折腾折腾,乐在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那个酒的广告,难道是襄樊的?

赶紧把广告撤销 ,暴露的有点多了
兄弟哪个地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赶紧把广告撤销 ,暴露的有点多了
兄弟哪个地方的

当然是我大湖北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B:
2+8是不是可以刷安卓9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是不是可以刷安卓9的系统?

没找到升级包,有的话推荐了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升级包,有的话推荐了我试试,谢谢!

这个型号有安卓7的,一般刷海美迪或亿格瑞的!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机器,一直刷不进去,刷机进度走到大约80%位置就一直停着,换了N个U盘和固件,都是一样的,我这个是CA版本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刷机后能自由安装APP不?网上的教程都只能通过ADB把APP放到data/app/目录,盒子上不能直接安装A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机器,一直刷不进去,刷机进度走到大约80%位置就一直停着,换了N个U盘和固件,都是一样的,我这 ...

第一次也没刷进去,第二次吧优盘格式化刷进去了
刷机还是建议U盘用好点的,现在有些优盘太差复制进去的文件就复制不出来或者复制出来也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刷机后能自由安装APP不?网上的教程都只能通过ADB把APP放到data/app/目录,盒子上不能直接安装 ...

可以啊,最近刷了好几个盒子都还行,基本也没装什么软件,能看直播就行了
有的版本里面有小白文件管理器吧,还有的有在线软件安装的,我去简单看了一下能找到我没怎么装,就看个直播。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啊,最近刷了好几个盒子都还行,基本也没装什么软件,能看直播就行了
有的版本里面有小白文件管理器 ...

我用HITOOL备份固件问题出错,跑码正常,最后还是用ADB备份的,然后又用ADB刷了个上的system.img,终于可以自由安装AP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HITOOL备份固件问题出错,跑码正常,最后还是用ADB备份的,然后又用ADB刷了个上的system.img,终于可 ...

那你比我厉害,我都是直接强刷的,之前的备份了也没用。我就直接刷

网友:
这按键速度跟不上呀

网友(2025-04-05):
乐在其中,折腾再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