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10多年前花60收的麦博(麦蓝)M-880音响

楼主(2025-01-20):
拆个10多年前花60收的麦博(麦蓝)M-880音响

这不正用电脑看新闻联播呢?时不时哪里传来吧吧的声音,电脑暂停不响了再放又响了,最后定位是这个低音跑有点共振,想起之前娃娃淘气把一个小猪佩奇塞进去了,而且这个音响本来是4.1的,现在只用到两个喇叭,当时卖家只有3个,说自己要留一个,这个音质是真的好,里面的功放模估还有点问题,一边声音会大一点,一边小一点,正好拆开检修一下,这么多年很好用,音质很好,所以一直留着,低音炮比较沉,有5.35公斤,低音效果好,顺便大神们帮看看是哪个元件有问题才导致两边出声不一样大,原机4个喇叭,现就当2.1的用。多年以前修过一次,换了两个2030A,此机一共5个2030A,有一个没装,可能当时没买够吧!

网友:
谢谢分享,看上去做工不错。值 。

网友A:
当年麦博音响也算是品牌货,做工还可以。

网友:
谢谢分享,散热片用的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麦博音响也算是品牌货,做工还可以。

是的,高低音都可以的,比漫步者强

网友B:
家里也有个麦博的 那音质 一言难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也有个麦博的 那音质 一言难尽

这不看着这个音质好,后来又买了一个全新的,音质真的是没音质吧,听个响

网友C:
电脑城卖的音响,出个声而已价格不菲,里面还是2030.
四个输出,两个输入,两路立体声合在一起了这是。
四个输出,总能有俩音量一样的吧

楼主:
很多东西还是老的好,以前还没有贴片元件,全插接款,而且电解电容一个都没怀孕

网友:
Microlab最佩服是用一般的料,做很好听的声音,听起来是真的舒服

网友D:
我从来不收2.1,只收2.0

楼主:
就是这套新一点的麦博,应该也有10年了,声音还是比较大,谈不上有多好的音质,以前接投影看电影,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城卖的音响,出个声而已价格不菲,里面还是2030.
四个输出,两个输入,两路立体声合在一起了这 ...

不是电脑城买的,是城中村一个二手店买的二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从来不收2.1,只收2.0

2.0低音有带低音炮的好?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中规中矩,比杂牌要好些~~~

网友E:
想当年麦博是很牛的货了,只可惜今日似乎已经没有了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当年麦博是很牛的货了,只可惜今日似乎已经没有了消息

嗯,可能做的太好了质量太好还没坏吧,或者后面质量减配口碑不好了?

楼主:
测了一下这个2030是好的,那时候放这里备用的吧,现在装上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0低音有带低音炮的好?

肯定没有

网友:
本来就是一中音喇叭,你强行让它干重低音的活,出来的只有混浊,无力,嘶哑,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