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BEITRER倍尔特 5W LED

楼主(2025-01-20):
捡的,拆了看看

外观,很普通,看起来像2023年产的:

撬开了,没几个元件,主控标了三行字LIS9453U  M04H6GX HC23X,那个D3好像也是个LED?

主电容是400V 2.2uF,看到这里就能猜到这货直接是220V阻容降压了:

撬开基板,背面有个看着像麦克风的,上面标着EPE,难道这货是个声控灯?

网友:
声控加光控。

楼主:
D3是光敏开关?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
我怎么什么都捡不到

网友A:
很明显,这货不是阻容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货不是阻容降压

不懂,分析一下?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B:
LIS9453U集成声光传感控制和LED恒流驱动于一体的单片声光传感控制芯片,适用于降压式非隔离应用场合,通过采用多项专利控制技术,使得系统架构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精简。LIS9453U工作在电感电流连续模式,无需输出滤波电容,负载的纹波电流依然能保持较低水平;同时相比电流断续模式,峰值电流更小,有效电流更小,因此器件损耗更低,使系统能够轻松达到95%以上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S9453U集成声光传感控制和LED恒流驱动于一体的单片声光传感控制芯片,适用于降压式非隔离应用场合,通过 ...

看起来挺先进的啊,我记得以前声光控灯座接灯极容易坏,现在有什么技术改善么?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
首先没用整流元件,其次,阻容配ic的led灯我还没见过

网友:
声光控一体灯,我也有两个,还挺实用

网友:
现在的东西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啊

网友:
声光控一体灯

网友C:
这么好就扔了,可惜啊

网友:
D3光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好就扔了,可惜啊

出个邮费我送你?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
D3应该是光敏二极管

网友:
应该没坏吧

网友:
现在的灯集成度真高

网友:
看着还不错,修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