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 三星 K9AHGD8J0A(ssv5)找不到固件

楼主(2025-01-20):
找了一堆ssv5的固件没有这个颗粒

网友A:
你这主控是592,去找59xt2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主控是592,去找59xt2的固件

找了很多。设置的时候没有这个颗粒选项

网友B:
这个可以,我查了,有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我查了,有参数的

楼主:
就是选项没这个固件。

楼主:
没看到这个颗粒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这个颗粒选项

自动查找就行,上面颗粒型号它想标啥就能标啥,看ID确定颗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看到这个颗粒选项

都给你说了,有参数,为什么不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给你说了,有参数,为什么不信呢?

好人一生平安,老哥生8个胖小子,各个清华北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给你说了,有参数,为什么不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给你说了,有参数,为什么不信呢?

大佬提示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