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美的花生G600净水机

楼主(2025-01-20):
回老家,家里的净水机不出水了,
发现上次出门时电源线忘记拔了,已无电源指示

这机子在保修期间因无电源故障被售后换过一回电源,还以为重蹈覆辙又是电源坏了…
不过这次只能自己动手了,毕竟多少年过去了

外壳是个整体的,必须先卸下后面的水管连接头,才能抽掉外套壳

电源采用的是独立带壳通用电源

拆下电源,经检查发现电源正常输出24V

那问题就在主板上了

电源经过一稳压模块,发现芯片无输出

经检查芯片后级二极管短路

随便找个替代件应付一下,毕竟常年不在家,垃圾存量并不充足

上电立马复活,OK

好了,算是一回家就解决了个饮水问题,短暂的休假期不知还有多少个因闲置造成的故障困境在等着…

网友:
围观会维修的大佬...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日

网友A:
这净水机换一次滤芯要多少钱

网友:
看做工这净水器还可以

网友:
厉害!老家还有装备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净水机换一次滤芯要多少钱

反正不便宜,但我还没换过,因为我整个屋加有前置过滤器,再者长年在外,就只回家几天用一用

网友:
现在的电器有发财电容和二极管组合拳打出好商品时代。

网友:
居然是二极管不行了

网友:
用mos管驱动电磁阀的?

网友:
外观做的挺精细的,楼主手艺不错

网友:
现在二极管的故障率仅次于电容

网友:
用户的噩梦,厂家的摇钱树

网友:
SS14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
是二极管品质不良,还是电机卡死之类的造成过载?

网友:
一般业余者修不了

网友B:
我回老家要带一个工具包,插头,灯泡,烙铁,万用表,扎带,钳子,扳手,异形起子,水管接头,水龙头,常用螺丝钉,回家就是一个水电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回老家要带一个工具包,插头,灯泡,烙铁,万用表,扎带,钳子,扳手,异形起子,水管接头,水龙头,常用 ...

那只能开车了,公共交通安检很多工具都不给过

网友:
高手啊,一下子就定位到故障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