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小米10青春版闹鬼式充电故障检修

楼主(2025-01-20):
【数码之家首发】最近这一周,感觉到我的小米10青春版手机今天忽然充电异常,插上充电器后几分钟就会退出充电,刚开始以为是USB线的问题,换了一条新的还是一样。又清洁了手机的USB插口依然没有消除,怀疑是电池的问题。

这台小米10青春版是在2020年12月1日激活的,至今将近4年,在前主人手中用了三年。

2024年的1月份,我从闲鱼上买回来。到手之后便测了电池容量,约3780mAh,约电池标称值的91%,10个月后的今天从下测量了,约3610mAh,下降了约4%,还行。

这10个月充电527次,充入227循环的电量,平均每次充电44%,是比较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的。

每天消耗不到0.3等效循环,10个月大概消耗90个循环。电池理应还处于壮年期。

怀疑是电池内阻变大。在拨号界面输入*#*#6485#*#*就可以看到电池信息,其中MF_00是当前电池内阻(单位μΩ),显示内阻为172mΩ,相应的新电池大概是100mΩ左右,看上去属于正常范围,并没什么问题。

但这个参数的更新很可能会有移动平均的操作,不一定能反映实时的内阻。就用AccuBattery监测电池充电的实时参数看看情况。当前的电池处于放电状态,电流662mA,电压3.72V,SOC=32%,温度34.8℃。由于没有充电的时候AccuBattery更新速率很慢,所以只有一个样本。

插上快充充电器,数据更新快多了,截取了4个样本。充电电流在3A左右,电池电压在4.2V左右。计算得电池的平均内阻是124mΩ。这种方式测出来的内阻并不严格符合锂电池内阻的定义,是有一定偏差的,不过完全可以作为参考,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

充了一会电,静置手机等温度下降后,插上快充,从35%充电到60%,记录了电池的电流、电压和温度等参数。

然后绘制成曲线图。其中绿色是电池端电压,几乎是贴着

蓝色的是充电电流,最高3.5A,之后逐步下降到2A左右。

红色是温度曲线,在10分钟内从接近室温升到41℃,之后趋于平缓,温升幅度约10℃,属于正常范围。

之后在1%充到100%测量电池容量时录屏了整个过程,曲线大同小异,就不重新做了。

看起来不是电池的问题。小米10青春版的电池型号是BM4R,额定电压3.87V,充电截止电压4.45V,由宁德时代制造。

操作过程中发现用手按到手机背部充电就会恢复正常,拆开保护套发现原来后盖磕破了,冲击点刚好正对手机主板上的排线插头。用手轻轻按一下冲击点,充电马上恢复正常,估计是排线插头出了问题。网上买了个后盖,等到货之后再修。

开后盖发现这个后盖是被换过的,周围一圈都是后来打上去的胶,手机主板也拆过,缺了两颗螺丝,但看上去没有什么异常。

风枪280℃吹了一下主板上的插座没有改善。

来确定是排线插头上的Vcc触点出了问题,用热风枪吹了也没有改善。

加一块海绵上去压着就能正常使用。

觉得这方法不可靠,焊了一根铜丝,准备直接搭接到主板上的检测触点。回头一想这样主板就变成修过了,而且排线插头受过冲击,说不定后面还会出别的问题。

最后还是买了一条排线更换了,之后一切正常。一个显而易见的故障,绕了个大弯才解决,分享出来给各位看官乐呵乐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