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惠普HP小主机电源维修心得(更换6个配件)

楼主(2025-01-20):
       今天猪脚是惠普小主机的电源,电源只有12V输出,故障表现风扇不转,12V ,3.3V待机均无电压,电路元器件外观没烧毁痕迹。
经测量一下元件损坏,更换后电源正常工作。

1、保险丝烧掉
2、450V100UF大电容损坏
3、K10A60W MOS管击穿
4、TK7P60W MOS管击穿
5、电流检测电阻烧坏
6、次级MOS管STPS3045CT击穿

       实践维修的机会不多,之前修过几个常规ATX电源,但都是小问题很好修复,头一次碰见 坏这么多元器件的电源,本来就是新手经验不多,结果最后反反复复折腾半2个月才修好,就是想起来就拿出来测测研究研究,最后竟是一个小小的贴片电流检测电阻没测出来导致修不好,还是原理没搞懂的原因吧,挺尴尬的,好歹是最后修复了。

网友A:
品牌电源也这么容易坏吗?是散热还是过载造成的?

网友:
这电源容易散热不好,我的也炸了,60买了换上,坏的等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B:
这东西越来越复杂,确实不好修,业余时间搞一下还行

网友C:
能修好的都是大师了~

网友D:
主变压器看上去好小。

网友E:
良心想品牌套机专用电源?

网友:
现在的东西主要是贴片多且小,又无图纸,所以修起麻烦

网友:
估计这电源最大输出功率也就180W吧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确实不好修

网友:
炸管的修了也要降功率使用

网友:
联想那种小的主机里面也有一种小型电源时间久了会开不开,正常关机断电后就开不了了

网友:
次级那个不是 Mos 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电源也这么容易坏吗?是散热还是过载造成的?

一直不关机,基本也运行了2年半左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越来越复杂,确实不好修,业余时间搞一下还行

之前一直认为是芯片坏了,但测量又好像没问题,陆续来兴致就拿出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修好的都是大师了~

个人自己玩玩,懂了原理,只修过几个简单的,估计专业吃饭的分分钟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变压器看上去好小。

只有12V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良心想品牌套机专用电源?

可不专用的就是垄断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