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收到一台20年零5个月的工控电脑:ADVANTECH 610

楼主(2025-01-20):
清理仓库整理出一台一台20年零5个月的电脑,这个应该是工控机吧。还有配置清单,主板:PCA-6006LV;CPU:P4 1.8G;内存:256M DDR;硬盘:40G,配有光驱、软驱、网卡、声卡,装配日期2004年8月5日。今天没时间拆,先看看外观配件吧。手中还有一个p4 2.4 CPU 和一根512MB内存,不知道这机器支持不支持。有时间了拆机试机。

罗技的键鼠,ps2接口

配置清单

开关机键和我们平时的机箱不一样

电源带开关

机箱整体有30多斤,好重的

网友A:
这么长时间塑料还没有变色质量蛮好的。

网友:
怎么 没拆开

网友B:
垃圾站10元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长时间塑料还没有变色质量蛮好的。

没开封,没太阳晒,就在仓库角落里睡了这么久

楼主:
没时间拆啊,等找个时间慢慢扑,好多好多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站10元的配置

你说的是,工控电脑使终是赶不上家用电脑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工控电脑使终是赶不上家用电脑配置的

工控电脑要的是长时间的稳定。。
这台电脑,就算是现在,在某些行业里,还是很常见的。。特别是主板原生的并口。。精雕机床的一些控制电脑还是用这种老电脑的。

网友:
笨球光驱.............当年同款,刻录盘读不了,拿去换了一个其他牌子的

网友:
工控机箱牛屁,能当凳子坐...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C:
我们单位做工程的时候就用这种研华工控机。底板就是很多插座,主板和其它板卡一样是一块卡。图中是两块CPU卡。

网友D:
“20年”,琢磨半天到底是哪一年。
看内容,原来是20年前

网友E:
外壳那么新,是新配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单位做工程的时候就用这种研华工控机。底板就是很多插座,主板和其它板卡一样是一块卡。图中是两块CPU ...

有时间把我这台也拆了看看,是不是和你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年”,琢磨半天到底是哪一年。
看内容,原来是20年前

写的是20年零5个月,不看完整就容易理解错误。也许不应该写纯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壳那么新,是新配上的吗?

清仓库的,在那儿了睡了这么多年没开封过

网友F:
看内存插槽是SDRAM的,配置是计较老的了。工控机的电源和硬盘的安装方式是比较特别的(相对于家用的)。

网友:
这个键鼠组合好评,键盘真的耐用,手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内存插槽是SDRAM的,配置是计较老的了。工控机的电源和硬盘的安装方式是比较特别的(相对于家用的)。 ...

应该是1代内存,Socket 478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