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到手测试个众仪ZT08

楼主(2025-01-20):
以前用个别的牌子的笔式表,68一个,结果12V测不准,然后这几天弄丢了.哎,算了,表就不要了测不准的烂表,丢了不可惜。这两天入了个ZT08,今天到货试了下,开机红钮是个贴片的自锁开关,开机按黄色选择键,是胶垫的,但是旁边的蓝色的FUNC也是机械自锁开关的,这个表开机就默认DC V,按黄色键切换AC V和频率还有NCV,如果需要电阻档,电容档,二极管啥的,需要按下蓝色的键切换进mV档,再按黄键切换,用的我有点懵。差点找客服了。变复杂了,而且用机械自锁按键,有点奇怪,未来不会因为接触不良出问题么,不过34块钱包邮的价格,忍了,以下是测试内容,图片没转,凑合看吧,有测10V 2.5 和7.5V,5V测了没拍。这个价钱就这样。

测电阻了

可以看到,这个105pf的电容万用表测不准,其他倒还好。电桥测104.5pf。万用表侧80pf。误差大了点,电桥和表都一个牌子,厂家会不会看到瑟瑟发抖不敢说话

网友A:
楼主一水的众仪啊

网友B:
成众仪的信徒了

网友:
电桥10K频率,万用表才多少啊,能比吗?

网友C:
这个看起来不错,精度不错,感觉众仪的仪器精度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水的众仪啊

主要是它便宜啊,这个才34块钱,其他那个自动的才100来块钱。然后精度也还可以。我之前那个笔试的万用表要卖68,什么牌子我不记得,反正垃圾牌子,而且它的12伏。测出来是11.9,别的什么胜利的表测出来是12.2。包括这个众仪的,大家都差不多。然后我在家测一个汽车启动宝。三串锂电池的充满电是12.6伏。这个笔试万用表测出来是12.4。其他所有的表,哪怕35块钱的杂牌表都是12.6。这不坑爹吗?偏差这么大。所以那个表没什么好感。就可惜他被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起来不错,精度不错,感觉众仪的仪器精度是可以的

那个小容量的电容没办法的,电桥肯定是优势要比万用表要强的万用表最多测个大概。而且像他这种标准期间也是需要定时校验的,那不然他用久了会飘。现在问题就是我这边没办法校验,,只能说它的性能稳定在一个大概的区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众仪的信徒了

主要还是便宜,我没想到这么精致的表,这么小巧的表,只要34块,然后精度还能满足要求,我觉得很不错

网友D:
用机械自锁开关的话,实际它就是转盘表变形,好处是最低有80.00mv挡。那些全自动表一般0.xV,强制在0.000V挡实际测几个mV电压不好使。 这个就是操作太繁锁了,机械自锁开关时间久了可靠性不好。

网友E:
操作好复杂。哈哈

网友:
34块钱包邮

网友F:
要不做成全自动要不就设计快捷按键,这样子的设备操作众仪项目经理不会脸红么

网友:
我也一堆众仪

网友:
一堆迈斯泰克万用表路过了

网友G:
这表太丑了,不如VC921和21L

网友:
不过,偏移归便宜,这个表可以自行校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机械自锁开关的话,实际它就是转盘表变形,好处是最低有80.00mv挡。那些全自动表一般0.xV,强制在0.000V ...

原来是这么个设计理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操作好复杂。哈哈

事情复杂的主要是怕时间久了以后开关会接触不良,这种开关它不防水的话迟早会被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不做成全自动要不就设计快捷按键,这样子的设备操作众仪项目经理不会脸红么 ...

我觉得人机交互上面还是差点意思,真的,我也有一个优立德的卡片式万用表跟这个外观差不多,但人家那个是转盘的很好用,也不会出现这种表转盘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表太丑了,不如VC921和21L

有道理,不过,系统没推。优利德的卡片式我有个。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