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用坏U盘的颗粒焊了一个SM3281BB的板子 BGA不植锡球

楼主(2025-01-20):
原来一个坏的32G  U盘,蓝色的,原来的。把两个颗粒吹下来。

绿色的3281直接用板子上的锡球,关键是板子前期要用酒精擦干净。有一个跳线改成R43

把颗粒的锡拖几次,也酒精擦干净,焊接一定有各种杂质了。

然后板子上焊油,559的,吹久一些,等烟都冒完了。

一次成功。用了一个16G的。  舍不得,留一个16G的。

USB3.0的,写20M,,读  130M

网友A:
用板子上的锡球,这样能焊牢真不容易

楼主:
 设备描述: [G:]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SM3281)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10
 当前速度: 极速(SuperSpeed)
 电力消耗: 304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000F
设备序列号: AA00000000000025

设备供应商: SMI
 设备名称: SM3281BB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SM3281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190822-001
闪存识别码: 2C846454A900 - Micron(美光) MT29F128G08CBCCB - 1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6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MT29F128G08CBCCB x 1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2C846454A900        --------
--------        --------
--------        --------
--------        --------
--------        --------
--------        --------
--------        --------
--------        --------

网友:
。。。这个有点吊啊,厉害了

网友:
容量有点小了 主控板赶上16GU盘了

网友:
不错, 高度降低了

网友:
16GB有啥舍不得的,又不是1600GB

网友B:
只要一边有球就能焊好,不需要两边都有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一边有球就能焊好,不需要两边都有球

一个球的直径在0.4-0.5,,,比很多0.2-0.1的线粗多了

网友:
为了不置球直接买的置球的PCB,2个优盘用了几年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工多手熟,在玩中找乐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板子上的锡球,这样能焊牢真不容易

经常这样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