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能否使用2节 18V电池做一个汽车应急启动电源?

楼主(2025-01-20):
前两天三九天,我的车子开到一半启停有问题,叫了救援。过来一查是冬天,电瓶亏电了。
搭电后能正常开了,但是电池容量还是不行,最后换了块。

然后呢,我这人车里一大堆的国产牧田设备。
洗车枪,吸尘器,充气设备。还有换轮胎使用的电扳手,以及为了防备不时之需使用的电动螺丝刀。都是使用的18V国产牧田电池。

当然了,电池用了几年就是会有亏电的风险的。但是我突发奇想,其实现在的锂电池放电电流也都不小啊。
能不能有一个设备把两节 18V的电池接在一起,然后达到搭电宝的效果?
其实现在很多的电动工具都是使用18/21V的电压标准的,理论上启动车辆戳戳有余。但是一个是电压太高,一个是需要大电流,譬如说我的车子启动需要70A的电流。
所以是不是需要使用大电容来实现?

最后翻查了一下,看到良明好像是有一款类似设备,但是体积好大。。。
如果电池可以拆卸,且体积做到两个矿泉水瓶的大小,这样是不是会好一些?平时不用的时候电池可以给吸尘器或者洗车枪使用。需要的时候两节电池接上把车辆启动一下。

这个只是一个想法。或者已有类似的设备,望大家指教下。

网友:
70安 不如搞个法拉电容大电流像点焊机那种。充电快,放电电流大,就是不长时间存电。使用时接个电动工具电池包互补,充那么十来分钟。

网友:
你太欺负电池了   就不怕冒青烟?   有这想法趁早放弃  那个电动工具电池不是那么用的

网友A:
想法是可以的,只是18V电压太高,会烧车电路,正确使用方法是把线拆掉,只给电瓶临时充电几分钟就行

网友:
想法应该可行,不过是不是对电池伤害很大

网友:
电压太高了,车会坏的

网友:
电动工具电池一般是20A-30a,具体看电池包外壳标注,两个并联也不是不行,18V电压确实高了点

网友:
应急偶尔用一下,用单个18V都足够了。

网友B:
单节300A放电才行

网友C:
不如并个六串超级电容在原蓄电池上做辅助启动。我的车就是这么做的,自动启停的车更应这么做,利于保护电池。

网友:
3000f电容特别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如并个六串超级电容在原蓄电池上做辅助启动。我的车就是这么做的,自动启停的车更应这么做,利于保护电池 ...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是可以的,只是18V电压太高,会烧车电路,正确使用方法是把线拆掉,只给电瓶临时充电几分钟就行 ...

所以需要电路支持,可能再加上超级电容。
但是我看自制的超级电容的体积都不小。
其实我的想法是,譬如说10芯电池,每节放电5A,就有50A了,但是实际上12V么,算40A,
两节电池就是80A。再加上超级电容。如果能达到12V 50A。这样电池的负担就不会太高了。总共130A启动100A或者80A的车辆理论上应该不吃力吧。

网友D:
我都是电扳手电池直接搭电瓶上启动,试过两次了,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节300A放电才行

责怪比较贴合实际工况,70A一般是打不住,要看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电扳手电池直接搭电瓶上启动,试过两次了,没出问题

我也看到了,就是工具电池转12V输出的,但是电池的峰值要能承受得住才行啊。
我看PDD很多二十来块钱的。我是不敢买的。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启动才70安?

网友:
加个带保护板的夹子

网友:
电压太高,电流不足,用法拉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