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各位拆过手机么,怎么知道哪个芯片是CPU,哪个是GPU?

楼主(2025-01-20):
拆过几个手机,好像都没看到CPU
被钢壳盖住的是不是CPU

网友A:
手机的cpu集成显示核心,cpu和Gpu都在一起了吧。有的还叠加在内存芯片上节省空间。

网友:
现在手机的显卡是集成在CPU里面.CPU和内存是叠在一起的,吹下内存才能看到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cpu集成显示核心,cpu和Gpu都在一起了吧。有的还叠加在内存芯片上节省空间。 ...

内存叠在CPU上吧

网友:
没图片 怎么看

网友B:
手机还有g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还有gpu吗?

有的,机顶盒都有,只不过和 cpu 集成到一起

网友:
上面写了字,(没写字?把盖子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的cpu集成显示核心,cpu和Gpu都在一起了吧。有的还叠加在内存芯片上节省空间。 ...

手机的是核显 很少独立显卡的。。。

网友C:
按说混坛子的坛友这个问题不至于啊
手机的CPU在主板上很好找的,但GPU一般都是集成到CPU里的。
然后CPU和内存为了节约主板空间多为叠放在一起的。

以苹果的A18为例:A18 芯片含以下构成
6 核中央处理器
5 核图形处理器
16 核神经网络引擎

网友:
看芯片上的标。然后百度就知道是什么芯片了

网友:
cpu和Gpu都叠加在一起了

网友:
手机都是soc,gpu cpu npu,基带处理器都集成在cpu一片上面了,外置的要么是射频芯片和闪存,还有内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说混坛子的坛友这个问题不至于啊
手机的CPU在主板上很好找的,但GPU一般都是集成到CPU里的。
然后 ...

你觉得这是混坛子的?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这是混坛子的?

还真是混的。

网友:
确实,很多手机CPU都在屏蔽罩下面。

网友:
没见过图解,这真还分不清楚,那个是CPu,那个是字库。

网友:
CPU一般都在屏蔽罩下面,最好先看别人的拆机视频,定位CPU的位置

网友:
手机的叫soc,集成了很多东西除了cpu gpu还有基带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