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雷克沙NS100/DM918主控开卡求助 提示is not exist,Please check para setting

楼主(2025-01-21):
雷克沙 NS100 1TB放置了一段,再使用就不识别了,想开卡试一下

使用的开卡工具是 MAS0902-B16AB17A-D2.0-V1.001.000-A.0.09.019-FT2000 tigo定制版4

点击Auto Detect无论选择哪个都会弹出此提示is not exist,Please check para setting

有大佬知道哪里的问题嘛?

网友A:
看报错意思是没有B16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报错意思是没有B16的参数

要选短接 再上电 开卡

网友:
观摩一下,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