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拆滑板车电池,diy制作简陋轮胎充气泵电池

楼主(2025-01-21):
既然我的简陋版点焊机制作完成,一定要好好玩一下.
翻出来8年前买的36v滑板车电池,圆柱形,做工精美,好像是9号滑板车的内置电池,之前是与迪卡侬滑板车diy电动滑板车来着.闲置了好几年,单电池电压只剩2.2伏了.先拆吧.
拆出来是4节一组共5组,组成了10串2并,带均衡版.连接全是点焊.

我破开一组,单个电池是这样的.好像是LG的?

我又找到以前死掉的手电钻电池,是4串的带均衡版,电池拆掉扔掉,只用充电板子.用2组电池组成4串2并,焊接上.

买的是凌匠的充气泵,真心好用.大双缸,功率大速度快.改成无线的就太方便了.

从散热孔伸进去2根线,负极拧上,正极焊到开关上,这样与点烟器线并联上了,也通过开关控制.连接电池,搞定.
目前充气泵有3种连电方式,点烟器,电瓶夹,锂电池.爽的飞起.
功能完美实现.超级简陋但好用.充气泵这根线改成dc头母座(也是以前买的),某宝刚买了dc头和均衡版,下一步,把另外2组电池连上均衡版,和这个轮换使用.好强大哈哈

网友:
外置电池包,挺不错的

网友:
凌匠的充气泵还是很好的,上次看过一个拆解图,是铜线圈,价格稍高,双杠的打压足足打到1MPA,而且充气很快。

网友:
一直想买个充气泵

网友A:
功率180W,锂电池供电,一般的动力电池也带不动吧

网友:
这个功率感觉一般的电池带不动,实测续航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180W,锂电池供电,一般的动力电池也带不动吧

写是写的180W,你还真信有180W?15A的电流这线圈早就坏了。国内产品虚标严重

网友:
出去玩带着不错!!

网友:
续航考验是个问题,感觉不太实用,给两轮车大气还勉强可以,四轮车估计就扛不住了

网友:
实测续航如何?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diy帖
看个体充气机,有的充气机,电流基本拉满点烟器口的极限,甚至还会烧点烟器的保险

网友B:
楼主居然没有准备热缩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居然没有准备热缩膜?

没这么大的啊

网友C:
我是直接找个点烟器母头接上

网友D:
充满电,电池包能用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E:
组合成大电池包,关键是要处理好充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找个点烟器母头接上

这个我倒是有,但是看着不牢固不精致。还是用dc方便,而且可以直接插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满电,电池包能用坚持多长时间

理论上大概37分钟?我是这么算的,大家看下对不对。4串2并16.8伏,电池网上查是3.5ah。满电压是16.8*3.5*2,实际上不满,按16伏算,是16*3.5*2=112瓦时,充气泵最高功率是180瓦,112/180=0.62小时=3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组合成大电池包,关键是要处理好充电问题。

是的,这个是连的手电钻电池板,我看也带均衡板。我又买了4串16.8伏40a的充电均衡板,给剩下的2组电池装上,还有4个打散的我就直接用18650充电器充了,这个充电器可以直接给两个充,还可以当充电宝连数据线给手机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大概37分钟?我是这么算的,大家看下对不对。4串2并16.8伏,电池网上查是3.5ah。满电压是16.8*3.5* ...

到不了37分钟。每节电芯放电低于3V会影响电池寿命。16V电池包只有4左右的放电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