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辦法,再醜也要臨時頂上!用王老吉給可視門鈴做個擋雪罩

楼主(2025-01-21):
昨晚的大雪害我的室外可視門鈴在外盒上面積了一層兩厘米厚的雪,最怕是融雪後雪水會經過引線或外罩滲入燒毀PCB電路板或其他內部零件,現在想辦法做一個上蓋罩着他,因為今天室外溫度確實是冷(晚上會跌至-18度體溫感覺),臨時做一個,樣子是醜了點,等天氣好了再慢慢想辦法做一個更好的罩子!(反正這只是臨時的)

网友A:
WW也会下雪吗?一直以为那里是热带气候

网友:
一块塑料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网友:
你这个挡光,用透明的大可乐瓶身剪一段
美利坚雪不小啊

网友B:
其实裹一层保鲜膜就行了。

网友:
美国人民穷到家了

网友:
临时用用弧形顶挺不会积雪。可以用可乐瓶直接罩住,效果更好。

网友C:
边缘过于锋利,当新娘伤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也会下雪吗?一直以为那里是热带气候

誰說我在W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裹一层保鲜膜就行了。

不行,第一主要是機身離固定架太貼了,第二假如是水氣進去了可不行,而且水氣除了會弄壞電路板外,還怕有水氣導致影像模糊,因為我下面的就是電源線(其實不用這麼麻煩,因為看資料說這門鈴在一次充滿電的情況下可以連續最少三個月不需要充電的),我下面黑色的就是給手機充電器用來供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缘过于锋利,当新娘伤到手

這個問題我早想好了,因為這兩天室外溫度急降到負18度,明天可能會再有雪,所以臨時用螺絲固定算了,新的罩子我都找到了,只是暫時不想出去蓋上而已,尺寸剛好(但是可能要稍微改寬一點,主要是我不想硬塞到鏡頭外,大概只要改0.2-0.3毫米寬,但是鋁的不難改,只要拿銼刀輕輕銼寬兩邊舊鏡頭固定的鋁條就可以了!)

网友:
为什么有网纹呢

楼主:
那是昨晚看見下大雪,國內微信的朋友又不相信,所以凌晨時分才用手機向外拍攝,你沒看見街上一個人都沒有嗎?至於網紋是我外面的紗窗,手機隔著玻璃和紗窗對焦程度只有這樣!(當時的室外監控,重拍錄像,可能看見圖像有干擾,實際很清晰的)

网友D:
盒子本身也是有一定防水能力的

网友E:
楼主上学学的繁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盒子本身也是有一定防水能力的

Product details
Control Method: Touch
Connectivity Technology: Wireless
Special Features: 2-way Audio
Indoor Outdoor Usage: Indoor
Water Resistance Level: Non - Waterproof
Video Capture Resolution: 1080p
Mounting Type: Wall hanging
Power Supply: Battery Powered (no Plug)
Wireless Property: other wireless functions
Battery Properties: Rechargeable Battery
Rechargeable Battery: Lithium Battery
Battery Capacity (mAh): 800MAh

商品詳情
控制方式:觸控
連接技術:無線
特殊功能:雙向音頻
室內 室外 用途:室內
防水等級:不防水
視訊捕捉解析度:1080p
安裝類型:壁掛
電源:電池供電(無插頭)
無線功能: 其他無線功能
電池屬性:可充電電池
充電電池:鋰電池
電池容量(mAh):8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上学学的繁体呀

那是簡體字吧?

网友F:
红圈里的是什么高科技产品? 难道是楼层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圈里的是什么高科技产品? 难道是楼层显示器?

那是多年前自己做的門牌和樓層顯示器,顯示內容只能顯示簡單的數字,英文字母和符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多年前自己做的門牌和樓層顯示器,顯示內容只能顯示簡單的數字,英文字母和符號! ...

是够简陋的,外面刷的是白漆?显示放到这个位置,估计想要看懂的话还得先读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