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米沃奇2606-20的转子为什么拆不下来,求解

楼主(2025-01-21):
米沃奇2606-20的转子为什么拆不下来,求解  现在是那个白色的碗形一直无法和转子分离,拔也拔不出来  是不是只能硬敲中间那个齿轮柱把转子砸出来呢  我看视频 主播都是一拔就能拔下来了  我这个怎么这么难弄  咋拔也拔不出来   求解啊

网友:
加热大法伺候

网友:
估计一体的

网友:
拆主轴齿轮,

网友:
有塑料件挡着,拉马受力点难找,需要做缺口铁片配合拉马。

网友:
看结构,可能是先放下的外壳,后压中心齿轮,过盈配合导致无法拆解。。

你拉马受力容易是塑料外壳,比较困难。。

网友:
补充,金属的

网友:
可能要加热

网友:
这个可能出厂时就是冷冻或者加热安装上去的,拆不好就玩完。

网友:
一次性的东西太多了,有的就没准备让你修。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要用拉马把中间小齿轮拔掉了才能拆下来。

网友:
大力出奇迹,使劲干

网友:
估计难拆,破坏性就用敲!

网友:
看视频需要敲打

网友:
就没准备让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