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TM8S单片机模拟ID卡(125khz)15卡合一,蓝牙连接安卓管理端/附全部源码

楼主(2025-01-21):
快过年了,公司还没有放假,也没有什么事情做,闲来无事把之前改进的ID模拟卡,详细细节发个帖子,常年潜水看贴,年终发帖给坛友当个乐子,闲言少叙,进入正题:

成品展示:

(TYPE-C的开孔方法也是跟论坛高人学的,我就说论坛能学到真东西)

从最初的原理验证老站发帖(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44071) 到勉强能看,再到我觉得比较完善。这个玩具断断续续来说已经玩了差不多有8年了。
之前DIY的ID卡在也发过帖子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2474-1-1.html

使用起来有如下缺点:
1、STM8S是没有断开电源的,处于休眠状态,单按键唤醒和切换卡号,长期使用起来的话电池一个星期左右就没有电了,偶尔STM8S唤不醒。
2、虽然可以一次存储多张ID卡,但是都是写死在程序里面的,不够灵活,如果要改,还需要改程序 编译下载 还需要下载器,自己玩玩可以,如果是一个产品的话 这些是致命的。
3、电路不够精简,有冗余器件。
4、ID卡天线问题,之前是拆其他门禁钥匙ID卡的天线,很细 容易断。

以上就是上一版的各种痛点,此次改进如下:
1、为了解决续航问题,将纽扣电池改为锂电池+TYPE-C充电,解决续航问题,单按键为总电源,按键按下 单片机就发ID卡号,5S后停止发送卡号,进入蓝牙模式。
2、为了解决正删改查卡号的问题:
A.不能写死在程序里,刚好STM8S有128个字节的EEPROM,程序运行后从EEPROM里面读取8字节的卡号,128字节做如下规划

STM8 EEPROM数据区

addr
1
2
3
4
5
6
7
8

0x4000
1
1
0x00
0x01
0
0
0
0

1
0x4008
FF
F5
20
00
FC
69
3C
D4
1号卡
2
0x4010

2号卡
3
0x4018

3号卡
4
0x4010

4号卡
5
0x4018

5号卡
6
0x4020

6号卡
7
0x4028

7号卡
8
0x4030

8号卡
9
0x4038

9号卡
10
0x4040

10号卡
11
0x4048

11号卡
12
0x4050

12号卡
13
0x4058

13号卡
14
0x4060

14号卡
15
0x4068

15号卡

前面8字节记录 第一字节记录当前使用的是第几张卡 第二字节是总共存储了几张卡 第三四字节记录卡槽位的占用情况,一bit代表一张卡,2字节16位最高位不用。剩余四字节暂时保留,余下的分别每8字节记录一张卡号。

B.接下来解决如何方面的对卡号进行正删改查,增加蓝牙透传芯片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开始是用的nRF connect软件发送命令字节来操作,但用起来实在不方便,想着最好是能有个安卓软件。按几个按钮就能操作,于是研究了一下安卓软件怎么搞,发现这个APP Inventor(http://ai2.17coding.net/)这个是真不错,很方便的就能搞一个安卓程序,搭积木一样的编程,现在很多少儿编程中文编程都是用的这种方式,很简单。

3、为了解决天线问题,后面找了个小电机抽出里面的铜丝,随便绕了个10多圈就可以用了,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由于还是习惯用AD加上对自己的库用的比较放心不用去验证,所以只能白漂捷配了,在此郑重感谢捷配(https://www.jiepei.com/)每个月一次免费打样机会,快递也给力发货后一天就到货了。

原理图和PCB

关键代码:
#include "HAL/HAL.h"

void BtStart()
{
    digitalWrite_HIGH(PC4);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TIM1_Cmd(DISABLE);
    TIM2_Cmd(DISABLE);

    delay(300);

    BT_Init();
}

void Tim2_Init()
{
  TIM2->ARRH = (uint8_t)(1000 >> 8);
  TIM2->ARRL = (uint8_t)(1000);
  TIM2->PSCR = 0x04;

  TIM2->EGR = 0x01;
  TIM2->SR1 = (~0x01);
  TIM2->CR1 |= 0x01;
  TIM2->IER |= 0x01;
}

uint16_t time;
bool state = false;

#pragma vector=0xF
__interrupt void TIM2_UPD_OVF_BRK_IRQHandler(void)
{
     TIM2->SR1 = (~0x01);

     time++;
     if(time > 4000)
     {
        time = 0;
        state = true;
     }
}

void setup()
{
    IDCard_Init();        //发送卡号
    Tim2_Init();           //启动4S定时
    pinMode(PC4,OUTPUT);
    digitalWrite_LOW(PC4);
}

void loop()
{
  uint8_t packet[20];
  uint8_t packetLen;

  if(state)
  {
    state = false;
    BtStart();
  }

  if(Uart_ReceiveDataProcessing(packet,&packetLen) == 0)
  {
    dcapp_packet_parse(packet,packetLen);
  }
}

int main(void)
{
  /*设置内部高速时钟16M为主时钟*/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 millis()函数使用的定时器提供时钟节拍 */
  Delay_Init();

  setup();
  for(;;)loop();
}

程序和PCB 以及APP Inventor源码 蓝牙插件 自己写的ID卡10位卡号转曼切斯特 码插件,以及安卓APP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IDCar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IfuXt6i8WNASkg82exxKw?pwd=atqy
提取码:atqy

注意:由于我用的蓝牙芯片是不具有通用性 程序原理图以及APP不能全部照搬,可改用其他蓝牙透传的芯片,程序稍加修改就可以。

下期预告:桌面时钟

下期更精彩 尽请期待!!!

补充内容 (2025-2-19 10:14):
75# 75楼有添加卡操作视频

网友A:
最后一图风扇是亮点,4合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图风扇是亮点,4合一吗?

眼神真厉害 确实是4合一 早年单片机练手时做了 也用了好些年了

网友B:
这么个软硬全能的高手怎么能一直潜着呢!羡慕又会编程动手能力又强的高手,要不是看到那一捆天线还以为是商品化产品呢

网友C:
秒评精华啊 收藏慢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秒评精华啊 收藏慢慢看

我也是好起来了,潜水这么多年,竟然能发精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个软硬全能的高手怎么能一直潜着呢!羡慕又会编程动手能力又强的高手,要不是看到那一捆天线还以为是商 ...

业余爱好,解决自身需求

网友:
技术不 错,做出来的很实 用

网友:
会打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软硬件通吃,楼主很牛X

网友:
软硬件通吃,能设计、制作出高大尚电子实用产品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真的太厉害了

网友:
若是用这种大夏龙雀ESP32-C2开发板物联网WiFi蓝牙二合一模块二次开发8684,行么,毕竟现在有首单1元的样品,天猫APP用福气兑换1元红包就是0元撸了。上次几毛钱的没分享,我挺后悔的。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赞两个
另外请教楼主,网盘里给的edu.mit.appinventor.ble-20200828.aix,文件在http://ai2.17coding.net/里无法导入啊?只能导入aia文件,我改了后缀,导入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赞两个
另外请教楼主,网盘里给的edu.mit.appinventor.ble-20200828.aix,文 ...

哦 我漏传了一个 你在到网盘里找后缀.aia的文件就可以那个就是源码工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赞两个
另外请教楼主,网盘里给的edu.mit.appinventor.ble-20200828.aix,文 ...

用什么单片机都可以 是需要一个定时器然后分频就可以。我是手头刚好有很多STM8S

网友:
不明觉厉,成品很小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我漏传了一个 你在到网盘里找后缀.aia的文件就可以那个就是源码工程了 ...

谢谢,导入了,仔细学习中。。。

网友:
看不懂还是支持

网友:
帖子没说,如何把公司门禁或者住宅单元门门禁ID卡读出,是借助其他工具吗?其次,N合1后,刷卡时还需要选择吗?还是这case依次所有ID都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