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组装文宇WY858热风枪

楼主(2025-01-21):
文宇858一体热风枪,一开始看到就想买,无奈一直没货,后来一直涨价,等有货了已经买不起了,前几天发现有配件卖,正好手里有个电位器有问题的858热风枪,也不修了,直接合体吧

花费:
主板+屏¥28
外壳¥9
云母片¥2
邮费¥5

主板,1mm的,4层板,组装时要小心,线材硬,装不好容易折断
屏幕支架是3d打印的,加高了,一方面更贴近外壳,另一方面也远离220v

左上角的251DN没有查到资料,不过这个位置是磁控开关,明显是一颗霍尔开关

主控PY32F003,好像是5毛多一颗吧
运放EG358,热电偶信号放大

D882三极管控制风扇的,PWM调速
7533应该是HT7533,3.3VLDO
78L12 12V LDO

背面,V5.0版,不知道升级还是降级了,之前的版本没有研究

220V降压是一颗TI的viper12a
左上角BT138S是一颗可控硅,用来控制加热丝

viper12a参考电路

卖家说发货前都是测试好的,懒得找低压测试了,直接接220V,测试OK,开始接线

用过的头,用的多了就发黑

粗线接H1H2,无序,细线是热电偶,红色接K+,绿色接K-,有序

之前的云母片都碎了,经常吹出来碎屑,一块换了

装好,过程不表,线比较长,裁了最好,懒得搞了,测试OK,电源线打个结,空间比较狭小,线材要捋好,板子薄,千万不要暴力

组装完试机正常

完工,线材是之前华秋烙铁的,稍微硬了点,有合适的再换

完工了,有视频,不太好发就不发了,加热速度快,温度实测挺稳的,整体好评,不用挂个大尾巴了

网友:
这小巧携带方便,比带个大方盒子强

网友:
这种小巧的热风枪,卖的还挺贵的,所以坏了的话,最好维修一下就行;热风枪是拆IC的利器,烙铁的话,无能为力。

网友:
不错  买了个文宇的 还没有用

网友:
厉害,手艺真高。这个不用拖着大尾巴啦

网友:
完美的改装

网友A:
有个二代的,也想买散件升个级,后来想想用的不多还是忍了。

网友:
PDD 上13+的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能不能用

网友B:
看你这风扇安装位置 装完外壳没有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风扇安装位置 装完外壳没有缝吗?

没有,外壳就是按照这么设计的,刚刚好

网友C:
文宇那个我买了。方便倒是挺方便的。但是那个5维键真的是灾难。我那个好像是首发买的第一代。5维键太难用了。。。。

网友:
再加44,可以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
到手先短接R41,防止低温环境下不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文宇那个我买了。方便倒是挺方便的。但是那个5维键真的是灾难。我那个好像是首发买的第一代 ...

硅胶按键帽换成3D打印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二代的,也想买散件升个级,后来想想用的不多还是忍了。

他那个壳和2代不通用

网友:
牛人  自力更生

网友D:
主板加屏才28元,不错,手头有手柄,楼主能给个链接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宇那个我买了。方便倒是挺方便的。但是那个5维键真的是灾难。我那个好像是首发买的第一代 ...

v1材质不清楚,v5给我发过来两种,都是3d打印的,一高一低,开孔还不一样大,矮的用着更顺手但是孔开小了,还要自己扩,4向还好,中间键手感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加屏才28元,不错,手头有手柄,楼主能给个链接吗?多谢

咸鱼搜文宇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