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元钱搞定家用燃气报警器故障-传感器巧替换-维修自己动手

楼主(2025-01-21):
搬新家3年。突然某天,厨房吊顶的燃气报警器无征兆的报警,间隔5秒嘀一声,开始以为检测到什么气体了告警(之前领导大人只要煮醪糟,必报警!有酒味),拿铲子捅了几次,居然不管用,还是在嘀。

仔细看面板上面,居然是故障报警灯亮了,我想了一哈,哦豁,坏球。网上一搜,几大十,而且接电的引脚还不一样,同牌子的居然搜不到,我R。。。

死马当活马医告哈,搜了一下燃气报警器的传感器,这个倒是多,几块钱,下单付钱,等。。。

把传感器拆下一看,nnd,引脚定义不一样,而且方向也不一样,后面附图。网上找了传感器图纸一看,家里这款应该是MQ系列的,买回来的是MP系列的,4个引脚,两个是检测的,两个是电源,功能倒是一样,但位置变了,咋整。

想了哈,反正功能一样,位置没对,那就扭一下,扭到对应接口位置试试

嘿嘿,别说,还管用了。焊上一试,通电30秒后检测,嘀声消失,故障等灭。为了保证这传感器是好的,打火机对着试了下,报警了。。。。完美。

网友A:
燃气公司统一更换了报警器后,
放在厨房的FM收音机中燥声一片无法收听(先以为收音机坏了,折腾过程省略一万字)
果断拨了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燃气公司统一更换了报警器后,
放在厨房的FM收音机中燥声一片无法收听(先以为收音机坏了,折腾过程省略一 ...

燃气报警,还是需要的,不怕万一,呵呵

网友B:
引脚像跳芭蕾,还挺有美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燃气报警,还是需要的,不怕万一,呵呵

不怕万一,就怕一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脚像跳芭蕾,还挺有美感

这就是电器的美感?

网友C:
换之前应该看看原来的型号,对照着买,不过还行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之前应该看看原来的型号,对照着买,不过还行修好了

9494,但这个拆下来后,上面啥型号没有,丝印也没,只能对着样子买的。幸好,不然浪费了4大洋。。。

网友D:
传感器表示,来到你家我还得被动跳芭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燃气公司统一更换了报警器后,
放在厨房的FM收音机中燥声一片无法收听(先以为收音机坏了,折腾过程省略一 ...

带fm段发射报送检测结果状态?

网友:
干得漂亮!怪智能嘞,传感器坏了还给个 故障灯指示一下

网友E:
手艺不 错,修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感器表示,来到你家我还得被动跳芭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 错,修好继续用

免得又给燃气公示做贡献

网友F:
天然气橡胶垫容易出问题,,有个报警器,报警就先换橡胶垫。。。谢谢分享

网友G:
现在燃气管的阀门,在泄露时,不是自动跳关吗?不用电,它自己就有压力感应。有点像过去这化油气的真空阀。。。另外燃气灶也会灭火自动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然气橡胶垫容易出问题,,有个报警器,报警就先换橡胶垫。。。谢谢分享 ...

感谢感谢

网友:
你还别说,扭得还挺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燃气管的阀门,在泄露时,不是自动跳关吗?不用电,它自己就有压力感应。有点像过去这化油气的真空阀。 ...

有的,你说的功能都有,一报警就自动联动了,燃气阀门自动关

网友:
这4块花得值,我们那找燃气公司买好像要两三百一个...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