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亚明照明100WLED路灯

楼主(2025-01-21):
遛弯在路灯杆下看到这个三天都在,第四天捡回来折腾一下
正面

身份证是这样的

背面,可以看到下方有一块缺损,这个可能就是被更换的原因。

拆开,驱动是粘在外壳上的,驱动的芯已扯出来

再拆,翻开这个是塑料的很软,是不是起反光作用?

灯珠

这才想起通一下电,亮瞎眼,手机照相有明显的黑竖条从左向右移动

再翻开灯板————散热脂有点多。

面板是玻璃,背壳用磁铁不粘可能是铝?
留下灯板,其余去了垃圾桶。
————完。

网友:
壳子看着应该是铝的

网友A:
功率太大灯珠很容易热死

网友:
路灯用的LED质量不错,比较耐用。

网友:
一个led有1W

网友:
这个在户外,不知道寿命长不长

网友:
亚明的东西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灯做工不错的!

网友:
灯板看着不 错,留着备用

网友:
散热硅脂涂这么多,好评。

网友:
多多很多这牌子LED灯出售了

网友B:
灯板用料好,驱动有频闪。楼主地方有钱人多,穷富差异小,我那附近垃圾佬太多,废弃金属件都很难捡到。

网友:
看着不错,一般是路灯用的

网友C:
这路灯也能捡到,看灯珠还挺新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板用料好,驱动有频闪。楼主地方有钱人多,穷富差异小,我那附近垃圾佬太多,废弃金属件都很难捡到。 ...

小城的边边上,人很稀少,垃圾佬不会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路灯也能捡到,看灯珠还挺新的嘛

估计是外壳碎了从灯杆上掉下来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太大灯珠很容易热死

看着4并25串,那每个灯的电压该在4V以上了吧?

网友:
室外没啥问题,室内就伤眼了。。。谢谢分享

网友:
真舍得用硅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