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插线板拆解

楼主(2025-01-21):
手里的小米插线板,需要粘在工作台立面上,但是电源线太长了,需要缩短电源线,因此,需要将插线板拆开,把电源线剪短并重新装上。

首先,拆开插线板背面的四个塞子,露出螺丝。螺丝为三角口的,幸好螺丝刀套装里面有三角口的螺丝刀,刚好配套,不用额外买了。

电源线的L线、N线是与开关端子焊接连接的,地线直接与插线板N线铜排焊接。而开关与L线铜排、N线铜排是通过卡扣连接的。

不小心将固定线缆的卡子拆坏了。

插线排的L线铜排、N线铜排、地线铜排如下。L、N是通过焊接连接到USB板上的。为了减少损坏的可能性,只将N线与USB板拆分开来。因为N线与外壳的卡扣太多,为了避免损坏铜排,没有强行拆分。地线铜排未与USB板连接。

铜排的厚度大约在0.7mm左右,不知道与其他品牌的铜排相比如何。

开关与插线排外壳的固定柱连接是通过胶水固定的,不是通过螺丝固定的。

USB接口板的正反面及全貌如下:

所有拆下来的零配件正反面的全家福:

将电源线剪短,并焊接到开关的端子及接地铜排上,并用704胶将开关固定到外壳的固定柱上,固定好线缆。重新将各种零配件安装好,上好底板螺丝,上电后测试正常。

网友:
这就是当年雷军号称投入了几千万研发的插排。

网友:
几千万的研发也就那回事,不过铜片看着挺厚的

网友:
不喜某米,铜片还可以,不象其他的产品都是黑乎乎的。

网友:
地线压螺丝了,看到皮都压破了。

网友:
做工也不过如此

网友:
拆就有风险,更鄙视那些防拆的

网友:
u口板也不给个开关,长期通电么?这寿命能长得了。

网友:
还行吧凑合

网友:
最反感这种特殊的螺丝,给拆修带来麻烦,国家也不禁止一下。

网友A:
这个插排特别的难插。我拆了给保护门加了润滑脂也是不行

网友:
这个开关带防过流功能,带烧水壶连续烧容易“跳闸”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

网友:
铜条的颜色还行,质量不错

网友:
这款我也有一个。

网友:
铜条做的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排特别的难插。我拆了给保护门加了润滑脂也是不行

曾经想拆了保护门,看看动作太大,算了

网友:
看上去做工还是不错的。值得拥有。

网友:
用料挺扎实不超载用的住

网友:
小米插线板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