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序] 拆解雷克沙v400最新方案优盘

楼主(2025-01-21):
使用is918en,读速160 写速80,非常稳定,颗粒不详

网友:
感觉应该是镁光晶圆

网友:
看到网上有二手的创见64g的150元10个不知道啥芯片

网友:
他们不是用的大S吗

网友:
ChipGenius检测一下试试,应该是镁光大S...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读下ID不就知道了

网友A:
is918这么牛?
绝对是fc3379最大的对手

网友:
我貌似拆了个固态,颗粒也是07taa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918这么牛?
绝对是fc3379最大的对手

影响不到的,918EN比3379贵太多了,根本不是同一个赛道
一个低端主控专开黑片的,主打一个兼容性,纠错和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速度,另一个是中端主控有一个不错的速度但是贵
918EN对闪存要求比3379高

网友:
这个速度还可以了

网友:
早期我用很多雷克沙SSD

网友(2025-06-27):
量产工具可以看颗粒型号,fn62很多qlc

网友:
这个居然有4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