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尾插短路引进的不开的OPPO A95

楼主(2025-01-21):
来发个简单的
楼上放假的小孩,直接把手机搞不开机了,上手想试一下充电,插电直接爆表

看一下尾插,损坏了拆机吧

这是拆下的尾插小板

这是新的尾插

300度吹下

处理一下,上锡,原样把新尾插吹上ok

要说没难度是不可能,新手建议直接换整个小板为好。还一些图片被删除缺失。

网友:
简单吗?不简单,熟能生巧,如果是我直接换小板了

网友:
直接换小板好收费吧。

网友:
看着很简单,其实不简单,但熟能生巧。

网友:
技术不是不错,是好技术,第一。

网友:
怎么插成这样烂了

网友A:
针多,细致活。搞好不错!

楼主:
同小区的,都认识,帮一下也没事,也不麻烦,中午有空可以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多,细致活。搞好不错!

又没压力的,修不好,直接换板嘛,能有什么问题,这手机是给小孩玩的。

网友B:
这接口坏的有些厉害。

网友:
没技术的我,只能换尾插小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接口坏的有些厉害。

我没看就插线,直接爆表了,烧的味道一下就上来了

网友:
怎么插才会插坏屁股

网友:
不得不说,小孩厉害

网友:
看来家长要多看管熊孩子了

网友:
熊孩子有没有挨揍

网友:
换尾插小板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