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当心电池炸弹

楼主(2025-01-21):
出差,媳妇说计时器电池炸了,我还不信,我说电池顶多漏液,鼓包,怎么能炸呢
她说壳子都开了。
回来看看,确实是炸开了

后盖板飞了

壳子两边裂开了缝隙

里面还有不少电池芯的碎渣

还好,炸开的时候没有人,媳妇说炸开的,是因为盖板距离定时器很远,
而且附近崩了不少塑料碎渣

网友A:
用的是啥电池,能炸成这个样,多危险啊!

网友:
无烟无雾无毒气

网友:
我之前拆南伏9伏电池,拆开外壳那一刻,象 放鞭炮似的。

网友:
碱性电池最容易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啥电池,能炸成这个样,多危险啊!

看包的纸皮,难道是碳性碱性?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按理说五号电池是不会爆炸和开裂的

网友:
看来啥都要小心

网友:
上个电池还能用???赶紧买两个好看的压压惊.........

网友:
7号碱性电池,你媳妇是不是把定时器放到微波炉里了;肯定是电池受热严重,热的受不了,所以,直接爆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电池居然爆炸了

网友:
普通7号电池应该不会炸,楼主用的充电的么

网友:
这种电池能炸的概率真的是很低很低

网友:
碱性电池炸的不少

网友B:
笔记本里的电池,笔记本都顶的变形了

网友:
肯定不是碳性干电池吧

当初一个智能手机,不知道怎么设计的,开机后充电,能够一直插着充电器好几天
后来是怎么的没电关机了,就又插上充电器,之后就忘记了,再就是电池鼓包把后壳顶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里的电池,笔记本都顶的变形了

笔记本电池鼓包的例子也听提到过,壳子出了缝

网友:
干电池都能炸,头一回听说。

网友:
干电池居然能炸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里的电池,笔记本都顶的变形了

禽兽啊禽兽,都被你搞怀孕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