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一个很有个性的p106-100

楼主(2025-01-21):
咸鱼入手一凄惨红p106-100,,开始在联想上:联想q87+i5 4590+p106;系统win10 22h2,驱动546.33,没有超频,鲁大师跑分很垃,也属于正常

最近心血来潮组了个qtj2 准备装上p106试试:技嘉z370+qtj2+p106;系统win10 22h2,驱动从522到536到546,从无悔到d大到雨糖,连系统都换了3个,
要么错误代码43,要么无错误但无法使用,怀疑板子问题,上了两张亮机卡,又没问题。。P106坏了?? 插回联想q87 又一切正常,确定z370的bios里的
csm关闭 且igd已选择,有高人见过这个问题吗
毫无头绪。望高人赐教

网友A:
性能咋样?GPU-Z识别不出来?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和我的配置差不多!

网友B:
魔改的移动版U估计适配不了,换个赛扬试试?

网友C:
插二槽以验证楼上那个问题

网友D:
咸鱼入手一凄惨红p106-100,多钱?

网友:
说不定又是PCIE的布线问题,换插槽试试吧

网友:
双卡?要改注册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咋样?GPU-Z识别不出来?

代码43,桌面右键n卡菜单出不来,所有测试无法进行,gpuz识别信息如最后一图  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改的移动版U估计适配不了,换个赛扬试试?

qtj2驾驭p106  ,只要u没问题 不用怀疑,,百度搜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二槽以验证楼上那个问题

好想法,晚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咸鱼入手一凄惨红p106-100,多钱?

24年10月初,7.5-8新之间  110

网友E:
之前也考虑过买一块拿来配我的H61加G2XXX,星期天或者值班的时候在办公室摸鱼用,然后公司IT部去年发善心,给结算室换了一批12代的I5(你没看错,搞结算的竟然给配了12I5+16g+512固态外加23的大屏,我们这群同样天天折腾数据和报表的,还在用着三代赛扬)后,终于我们可以捡二茬,用上了10代I3+8G,可惜还是标配500G的机械盘,为了提提速,自己买了个128的M2搞上做系统盘,然后就发现这10代的I3,全屏跑原神丝毫没问题,所以就打消了再折腾个显卡的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也考虑过买一块拿来配我的H61加G2XXX,星期天或者值班的时候在办公室摸鱼用,然后公司IT部去年发善心, ...

你放眼看看国央企和国搭边的企事业  it集采还有多少intel 和 x86  。没事偷着乐知足吧。用过麒麟,开先的u你就会知道1代赛扬都是办公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也考虑过买一块拿来配我的H61加G2XXX,星期天或者值班的时候在办公室摸鱼用,然后公司IT部去年发善心, ...

你还有intel  X86  用偷着乐吧,现在it集采都是各种“国产” 系统和cpu   ,用过就知道了三代赛扬也很香

楼主:
试了一下a卡+p106 ,先用amd970+羿龙965 没核显很合适,ddu后再装驱动,在改注册表时,,发现硬盘是mbr的分区,实在不想重装win10 ,哎.....。
只有换回技嘉了  z370+hd7750+p106  ,进安全模式 黑屏.......。日了狗le。smoking 喝口茶再来。

换了显卡:   z370+rx560+p106  ,正常了,安全模式,ddu,上驱动,改注册表

错误代码43,哎........  心累   睡了

网友:
四奶机上还是i3 4170  32G内存  华硕猛禽P106-100,给孩子打印作业用!一个月开机两三次!哎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之前也考虑过买一块拿来配我的H61加G2XXX,星期天或者值班的时候在办公室摸鱼用,然后公司IT部去年发善心, ...

这就是现实,通常真正干活的都用着垃圾,谁让人家离老板更近呢...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三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现实,通常真正干活的都用着垃圾,谁让人家离老板更近呢...

说到底,都是牛马,都是牛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