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终于发现适合电视高频头DIY宽频接收机的最佳DSP芯片

楼主(2025-01-21):
上回说到,能不能用电视高频头+DSP芯片做一个宽频收音机,在查找了各种DSP芯片的规格书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款最适合的芯片,它就是KT0936MB9。价格很便宜,淘宝2元包邮,它的FM最低频率可以达到32M,电视高频头的中频输出38M左右完全落入它的接收范围,因此只要将电视高频头的中频输出直接接到这颗芯片的FM天线输入端,并将芯片的接收频率固定在34.3M,即可变成一台具有宽频接收能力的收音机,完全不涉及复杂的中周等项目,做起来非常简单,我打算做一台,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坛友吗?
数据手册:https://offer-product.oss-cn-bei ... 20715-144931836.pdf

楼主:
接收频率设定34.3M的原因请看矿坛炫彩大神的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收频率设定34.3M的原因请看矿坛炫彩大神的解释:

我的疑问是伴音频率明明是31.5M,为什么设定在34.3M才是最大?

网友A:
问题是你这个收音机是来收听电视伴音吗???

网友:
终于让你玩出花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这个收音机是来收听电视伴音吗???

哈哈,你这个问题让我豁然开朗,电视伴音的频率是31.5M,我不是用来听电视伴音所以不用考虑这个频率,所以选择最高的34.3就可以了

网友B:
旧的无线电视,没了,是地面数字了
FM全是购物
所以,没什么可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无线电视,没了,是地面数字了
FM全是购物
所以,没什么可听的

可以听对讲机,还有附近KTV里的无线麦克风

网友:
准备做一个忠实观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听对讲机,还有附近KTV里的无线麦克风

那有 rtl-sdr 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听对讲机,还有附近KTV里的无线麦克风

这个信号不是加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信号不是加密的吗?

如果是数字信号的话可以加密,模拟的话就不加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D421s7SP

网友:
你自己玩吧

没有电视伴音了,模拟都停了,现在是DTMB,想听对讲神马的可以上SDR

网友:
现在还能用得上,真佩服能折腾的。

网友:
突发奇想 加油  祝早日成功!

网友:
又见猪小呆,探索精神还在!!!建议你去矿坛讨论,那里收音气氛浓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听对讲机,还有附近KTV里的无线麦克风

是不是可以在无线通讯里蹭听

网友:
感兴趣,大侠请赶快做,我们后面跟进

网友:
对全频接收机很感兴趣,多年前就关注中。我曾经的专业是无线电通信。

网友:
咸鱼上龙飞310的19.9包邮,小猪还折腾个啥,就是你有高频头也只能听个电视半音,收音机信号你有听不到,现在模拟电视已经停播了电视半音也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