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新手组装U盘系列(四)SM3268M AB双贴15158-128G

楼主(2025-01-21):
     大家好,我新手又来贴芯片了,继前面组装了几个U盘后手痒一发不可收拾,搞来好几个不同的主控板,闪存是闪迪的15158,几年前用过的SM2246XT固态U盘上拆的,固态盘也是坛里买的
用没多久开始频繁不识别,当时也不知道这叫掉盘,找售后只告诉我可能闪存不好,售后有点罗嗦,我也费事找售后麻烦,花四百多巨资再买了启动坛广告的固态

也买过2片15158闪存打算自已更换的,奈何那时没摸过风枪,所以一直尘封到现在,现在趁学会了风焊也有兴趣所以拿出来贴贴

   主控板选了SM3268M AB,之所以选它是因为它支持8CE,可以双贴4CE的15158(选它那时还不知道有单双通道的说法,坑爹)

焊接过程同样略,焊好后检测结果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69AB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8A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453CA5937ED0 - WDC(西部数据) SDTNRHDMC-128G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打开量产工具没有认出我的U盘,别慌,根据前辈大神的贴子在flash_3268AB.dbf文件上加上一句
@ 45 3C A5 93 7E D0 3D 10 03 C1 81 06 1F 8E 8E 8F 87 F7 58 00 00 00 00 28 0E 1F 10 10 92 92 91 66 66 22 DB 08 08 08 08 // SanDisk 15158-128G 15nm MLC

在SM3268AB.FFW这个文件上加上一句

FLASH_453CA5937ED0_DisableCardModeFW=1

在ForceFlash.set文件上查得是有我这芯片ID的,所以没加什么,默认就行了

好了,工具成功认出芯片并成功量产出U盘

测试下速度

跑圈是另一台WIN7上跑的,实际速度有85的写入速度应该还是可以的。

新手组装U盘系列(五)SM3280BB双贴15158-128G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4812-1-1.html

网友:
这速度一般啊,看多了大佬们的高速U盘眼刁了...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A:
高速颗粒贴3268m,罪过啊......
这A19的mlc贴个2246en都不为过
2246xt掉盘可能是主板供电不好?我的2246xt双贴15177-256g这种电老虎全速写入从来没掉过盘,甚至是笔记本usb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颗粒贴3268m,罪过啊......
这A19的mlc贴个2246en都不为过
2246xt掉盘可能是主板供电不好?我的2246xt ...

还有2个15158,下一个贴SM3280试试

网友:
只要能够成功,还是比较幸运的

网友:
现在是不是USF颗粒做U盘强悍些。

网友:
慧荣的稳定,可玩性很高。可惜银灿的不怎么买了,经典之作。

网友:
谢谢分享,diy帖,
不知道,现在大容量u盘和大容量移动硬盘,界限还明显不

网友:
感觉做一个U盘比买一个还要贵。

网友:
最适合的应该是903,或者闲鱼三十多买个中长款2246xt,都可以。贴3268有的浪费了,跑不出颗粒的速度

网友:
3268除了读写速度稍低外,可玩性是比较高的,支持的闪存也多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2246xt配15158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你应该是在无奈家买的,因为我也是在他家买的,按道理说15158芯片应该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你应该是在无奈家买的,因为我也是在他家买的,按道理说15158芯片应该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

也不知是什么回事,在好几台电脑上都是会掉盘,用着用着盘不见了,闪存没问题贴了其它主控板了。

网友:
感觉固态U盘多电脑供电要求比较高,品牌电脑还可以,如果是组装机的前面供电就不是很好,而且有些用户的U盘还是整天插着电脑的,散热更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