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松下微波炉触摸板维修更换

楼主(2025-01-21):
吃好晚饭闲来没事,修下老微波炉触摸按钮失灵的毛病。本以为是个简单任务,计划是半小时搞定的。拆机-撕掉旧的面板-贴上新的面板-插好排线-收工。实际碰到好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整整弄了一个小时。过程是曲折的,结果是美好的,这下老机器满血复活,又能愉快的干活了!

网友A:
还是机械旋钮的简单耐用

网友:
立马变成新机器

网友B:
套袖花纹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机械旋钮的简单耐用

净瞎说什么大实话...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我家也是松下的,纯铜变压器,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套袖花纹不错

猴哥果然是火眼金睛

网友:
咱们这称为“护袖”。

网友:
我家里也是用的这个松下微波炉,我那个是红色的

网友:
学习了,为此类故障处理提供了经验

网友:
我现在很少使用微波炉因为有些食品加热时间过长会干巴巴的不好吃。

网友:
不错,立即功能也增加了。

网友:
这个就是普通的薄膜面板,不是触摸板。

网友:
弄了一个小时,确实时间有点长

网友:
这种容易坏

网友:
这是这种微波炉常见的已坏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猴哥果然是火眼金睛

戴套袖的男人都是爱家,在家猛干活的好男人

网友C:
愿意的话,可以把换下来坏的面板拆一下看看,用的什么样的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愿意的话,可以把换下来坏的面板拆一下看看,用的什么样的按键?

有胶水黏黏糊糊的不好拆,所以丢了

网友:
触摸板失灵的情况比较多见,好像没有按键式的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