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C3组件,自己画PCB如何烧录?

楼主(2025-01-21):
自己画PCB上用了ESP32-C3,想烧录不知道该怎样接线?手上有USB转TTL的刷机小板,小白第一次接触ESP32-C3:少了EN上拉电路,求大神指导解决,一致烧录不进去

楼主:
你好,哥现在应该怎么操作,有点看不懂

楼主:
现在我的IO9已经把电阻去掉了,需要的时候就通过引脚外部上拉10K

网友:
还在学习中 不懂

楼主:
怎么烧录都烧不进去,完蛋了,哥能指导下吗

网友:
ESP32-C2还没有玩过,不过之前的ESP32事可以烧录的,只要有淘宝上的那个自动下载器(是针对STC单片机的)。但是要自己在目标板上增加简单的下载电路:两个8050三极管、两个10K电阻,不需要专用的下载器。
使用6根线:3V3,GND,RXD,TXD,TCK,RST。
自动下载,没有问题,我一直这样干。

网友:
串口的方式,有楼上讲了。

esp32 c3   本身支持usb吧,买的开发板可以type直接下载。
手动就是 接好串口后,boot按住,再reset,就转入下载模式。

所以,有2种方式下载

网友A:
usb-c3有一个USB管教,如果引出来插到电脑上默认有一个jtag的设备,可以通过烧录软件把程序写进去以及进行断点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c3有一个USB管教,如果引出来插到电脑上默认有一个jtag的设备,可以通过烧录软件把程序写进去以及进行 ...

对的    arduino使用esptool(其实是python程序)做下载工具,,,自己可以模仿arduino做命令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