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泡坏了,研究一下

楼主(2025-01-21):
现在是通电灯很暗,300∨直流正常,用镊了短路一下那个小电阻,亮度正常,但过了一分钟又暗了,分析应是芯片故障。

楼主:
芯片文字都被打磨了,网上找了个图不知对不对,芯片型号是不是wD3100?

网友A:
线性恒流驱动,有频闪。看看是不是常规3V灯珠,如果是,还都是好的,愿意的话可以找个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外挂灯板使用,LED端工作电流选70mA以下的。

网友B:
比我拆的那个还多了颗芯片...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我拆的那个还多了颗芯片...

你拆的那个也有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拆的那个也有芯片

我拆的那个是一颗,他这个是俩...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拆的那个是一颗,他这个是俩...

他这个多个整流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的那个是一颗,他这个是俩...

另一个是桥式整流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恒流驱动,有频闪。看看是不是常规3V灯珠,如果是,还都是好的,愿意的话可以找个高压非隔离恒流源,外 ...

价值不高,不值得不计成本大改动,只做研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这个多个整流桥而已

不懂...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
你先外挂一个恒流源试一下灯板,我前几天遇到一个灯也是通电亮度很低,外挂恒流板亮度一样,以为是某颗灯珠有问题,检查一遍下来所有灯珠都正常,中途发现在某一点按压铝基板时亮度恢复正常,估计覆铜层有暗病,飞线短接无果,找不到具体那一点有问题,最终放弃。

网友:
新手观摩学习中

网友:
一看质量就不咋的 有可能存在其他问题

网友:
都是便宜货

网友:
换成外置驱动即可,驱动在灯板上的设计,散热要跟上才行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隔离驱动,楼主直接用手拿镊短路的吗?

网友:
这应是芯片故障。

网友:
灯珠问题,也会暗,灯珠出问题几率比驱动高。

网友:
是不是18V的灯珠

网友:
不用看了,灯珠问题,灯珠内阻pn节增大,短接电阻相当于芯片最大电流工作,pn节增大的那个灯珠亮度增加,电流增大功耗加大发热加大,灯珠抗不住了内阻陆续增大,增大到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内阻便不再加大,要想找出这个坏灯珠通电测量灯珠两端电压,两端电压和别的灯珠电压不一样的基本就是坏的,这个电压会比正常灯珠的电压高,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