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人用过和家亲的智能插座吗?老是自己离线是通病吗?

楼主(2025-01-21):
买了一个和家亲的智能插座,wifi版的,看上了定时功能,配对联网使用啥的都没问题,就是隔几天会自动离线,然后就连不上又要重新配对一次,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这是通病呢还是我网络不好还是插头本身有问题?网络应该没啥问题,我也没放在角落里

网友:
先确定正常联网...

二○二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网友A:
用的马云家的博联没啥大问题,,好像只能2.4g网络用用。买个小米的试试呢。

网友B:
是不是网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马云家的博联没啥大问题,,好像只能2.4g网络用用。买个小米的试试呢。 ...

就是连的2.4G,一两天就会自己离线一次,每次都要重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网络不稳定

应该不至于啊,我放在床头位置,也没有遮挡,离路由本身也不远,离得更远得电脑都无线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至于啊,我放在床头位置,也没有遮挡,离路由本身也不远,离得更远得电脑都无线没问题 ...

被路由器踢了吧
路由器是设置看看

网友D:
最好是连接2.4G的网络,5G可能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是连接2.4G的网络,5G可能不稳定

本来就不能连5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被路由器踢了吧
路由器是设置看看

op的软路由,不会踢

网友E:
感觉像是网络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像是网络不稳定

应该不至于,我十几台设备在附近都没有任何问题,倒是感觉像是坛子里有朋友修过的电容爆浆失效之类的问题,这两天有空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至于,我十几台设备在附近都没有任何问题,倒是感觉像是坛子里有朋友修过的电容爆浆失效之类的问题 ...

如果别的设备(手机、电脑等)都一直没有联网问题,那就不应该是路由器的事情了。

网友:
有可能网络不稳定,换个路由试试,不行就是你的插排质量问题

网友:
如果其他2.4g设备正常,我觉得还是插座本身的问题

网友F:
WIFI的设备难免断连,稳定还是要蓝牙网关的

网友:
我两个智能插座与5个智能开关都稳定的很,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FI的设备难免断连,稳定还是要蓝牙网关的

就蓝牙那个距离还稳定?

网友:
我用的米家的,连2.4G一直很稳定,几年了都没有需要重新配对

网友:
没用过和家亲的
用过小米,工作稳定
用过博联的,基本都坏了,有一个比较奇葩,没有设置定时也会不定时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