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DIY纯水机的管径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2025-01-21):
关于纯水机的管件的尺寸,有几种类型
1增压泵前为三分管,之后为两分管。
2、全三分管路
3、全两分管路
这些搭配有什么不同的效果吗,还是只是因为受到环境制约做的选择。

网友:
增压泵排量有关系,大的用三分,小的用两分,只要不是太大太小二分三分都可以,无非就是顺风尿湿鞋和迎风尿三丈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