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数字表3266TD电容档失效

楼主(2025-01-21):
如题 ,数字万用表电容档失效了,其它档位正常,可能是有一次电容档误测12V直流电,查资料可能是什么双时基IC损坏,拆开数字表就只看到一块可能是时基芯片的,但不知道它是什么芯片,用什么芯片代换

求坛友指点

网友A:
我查了下,你这个可能是存储IC.

网友B:
还是先找对应表的图纸来分析吧

网友C:
双时基芯片?你是说555定时器吧。
那是比较老的数字表电容测量方案。
现在都不用这种了方案了,soc芯片内置比较器和计数器。

网友D:
你发的这个是运放,钳头测电流用的,跟电容档毫无关系。
你这表大概率是富晶芯片,检查一下RCAP引脚,检查一下保护三极管,猜测可能是Q1和Q2。再看看电阻挡和二极管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找对应表的图纸来分析吧

就是找不到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你这个可能是存储IC.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时基芯片?你是说555定时器吧。
那是比较老的数字表电容测量方案。
现在都不用这种了方案了,soc芯片内置 ...

哦,怪不得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这个是运放,钳头测电流用的,跟电容档毫无关系。
你这表大概率是富晶芯片,检查一下RCAP引脚,检查 ...

其他档都能测,只有电容档不行。
按你说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这个是运放,钳头测电流用的,跟电容档毫无关系。
你这表大概率是富晶芯片,检查一下RCAP引脚,检查 ...

网上有人说是FS9721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上有人说是FS9721方案

如果是9721,没有表的电路图,借用手册电路分析一下,那么有可能损坏的地方是q1,q2,ptc,r21。
如果是q1,q2坏,电阻档可能也会首影响,与你现象不符,12v通过ptc,q1,q2,钳位电流不会超过10mA,不太可能损坏。有了钳位,r21和芯片损坏的可能性也不大。你还是先拆下q1/q2看看。我很怀疑你这表并不是被12v损坏的。

网友E:
A32应该是NCV芯片,我的这个表第一次损坏后更换FS9721恢复正常,第二次测试高压时A32和9721都损坏,更换9721和保护器件后除了NCV与电流档不能使用其它正常。(A32字符被炸飞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不错,我就是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A32应该是NCV芯片,我的这个表第一次损坏后更换FS9721恢复正常,第二次测试高压时A32和9721都损坏,更换972 ...

那不是什么ncv芯片,哪有什么ncv芯片啊。楼上说得对,那就是个运放。

网友F:
大S和小S比起来,小s还能将两句,显得不那么业余,可是也没说到点上。

RCap量一下,不知道哪一个就都量一遍。不太可能是他坏的。多是芯片坏了。

没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发的这个是运放,钳头测电流用的,跟电容档毫无关系。
你这表大概率是富晶芯片,检查一下RCAP引脚,检查 ...

请问这个运放可以使用什么型号的代换?也找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A32应该是NCV芯片,我的这个表第一次损坏后更换FS9721恢复正常,第二次测试高压时A32和9721都损坏,更换972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9721,没有表的电路图,借用手册电路分析一下,那么有可能损坏的地方是q1,q2,ptc,r21。
如果是q ...

感谢,现在电容档已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S和小S比起来,小s还能将两句,显得不那么业余,可是也没说到点上。

感谢回复,已修复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坛友的回复及提供资料和故障分析。
今天晚上电容档修复了:
看图
图中牛屎上边有个r38贴片,上边印的74C,查询其值为57.6k,图纸标的是57.4k,应该就是rcap了,拆下来测测阻值,正常,没办法再焊上去吧,然后又试了下电容档,居然管用了,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rcap虚焊了?
反正能用了,还是感谢朋友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