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PD充电器62-CCA,怎么验证快充功能?

楼主(2025-01-22):
也太简陋了点吧?电路板背面低压部分的2个芯片,大的是MT6704 ,小的是MT5889。没有快充手机,也没有测试仪器,怎么验证快充功能?

网友:
看配重就有点假

网友:
要不你手搓一个QC3.0诱骗器,这边有好几篇帖子教你咋要分立原件做这诱骗电路

网友:
不值得在它身上下功夫了,10W以内,

网友:
看这印刷,看这造型,看这板子,假40w无疑啊

网友:
这个设计看着不安全啊

网友:
有点假有点假有点假

网友:
做工相当一般般

网友:
上诱骗模块

网友A:
设计也太简洁了点,能省的都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也太简洁了点,能省的都省了吧

不能省的也省了不少

网友:
就这??
能有3A??

网友:
有一次,我一个同事问我:我没有老虎钳尖嘴钳之类的,我怎么把铁丝弄断呢;我说:你有牙,用牙咬断吧。也就是说:电路板背面的两个IC,都有型号,你到网上查一下相关资料,就知道这两个IC的功能,就知道是否支持QC3.0和PD协议了,你说对不对?

MT6704 是个5V2A的同步整流芯片,没有快充功能。

网友:
这么简单的结构有40W?假的

网友:
贴了一个配重就别想有好东西了。。

网友:
这龟缩的用料能给你实打实18W就烧高香了,话说这种充电器不用他是对他最大的尊重

网友B:
左下角的8角是理想二极管么?

网友:
看前面的图片还以为是重金属散热片,再看后面的图片,显然是减肥过度,需要增加额外的配重。

网友:
混这个论坛的  为什么会去买一些这种很差的充电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下角的8角是理想二极管么?

算是吧,同步整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