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奇声DVD8323小修

楼主(2025-01-22):
二手买来的,2007年产,就冲着180天包换买。不出仓,拆发现带(齿)轮崩齿了。拆另一个DVD,换上就好。能读碟。装机再试,读了一会,没声音了,显示定格。关机再开,

故障再现,随机的。再拆,查电源,有正负11v,4.9v,有3.*v,放碟再测,3.*v掉到1.*v。拆下次级电解测,似乎也没减容,470UF有430左右。但用LCR表测,只剩几UF了。换后正常
原3.*v端,是有-8V。

网友:
不是DVD,这是DDV

网友:
我都佩服死你啦!现在还能找到DVD,还能找到碟片。厉害!!!

网友:
我还有一台奇声DVD比你这个更老,没有高清输出口,有同轴和光纤输出听音乐就足够了。20多年了至今好用。

网友:
手头有一台小碟片播放器,遥控器丢失了,偶尔用它听听CD似乎也还不错。

网友:
手上有台杂牌DVD机芯故障  还未修复……

网友:
最后那张图的按键,看着像立体声扩展

网友A:
塑料添加剂不合格,时间长了就碎了。

网友:
后期的,机芯材质好差,整机和山寨也相去不远了

网友:
现在还在用DVD?

网友:
齿轮类一般用POM材料制作,塑料受热老化很快的
老物件电解电容也容易变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塑料添加剂不合格,时间长了就碎了。

不,那个应该是故意的,定时报废。你看其他齿轮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那个应该是故意的,定时报废。你看其他齿轮都没事

同感,其他的VCD,DVD,该位置齿轮似乎也是这种材料,颜色明显不同于塑料。

网友:
这确实好老

网友:
奇声品牌在国内的产品中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我有一套奇声音响,前后级功放,后级带两个大表头,占地方,有人要就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套奇声音响,前后级功放,后级带两个大表头,占地方,有人要就送人了 ...

能送我??我出邮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送我??我出邮费

早送人了

网友:
收藏了两台DVD,一个飞利浦日产,一个松下日产,可惜都不可以读取DVD,CD就可以 ,不过我也就主要听CD,主要听歌用 的,感觉声音还可以,比现在的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
现在还有用dvd的,用硬盘播放器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