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咨询一个改装问题,因为笔记本只有typec接口,准备改装一个typec的鼠标

楼主(2025-01-22):
咨询一个改装问题,因为笔记本只有typec接口,准备改装一个typec的鼠标,直接剪了一根typec的充电线,焊到鼠标的v+ v- d+ d-上面是不识别的,typec口是需要怎么才能识别外设

最终,某宝1分钱买了一根苹果的typec充电线,切开,里面刚好五根,VCC D+ D- GND CC,把cc焊上一个5k电阻对地,其他对应焊接就搞定啦,好用

网友:
笔记本是标准type -c,鼠标估计是usb-typec,应该需要搞个cc线

网友A:
把CC引脚对地接一个5.1K电阻就能输出5V电压了,这样子在做就能识别

网友:
这个想法很好  等你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C引脚对地接一个5.1K电阻就能输出5V电压了,这样子在做就能识别

这样就只能买typec头自己做线了,成品线肯定没法接电阻

网友:
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网友:
有卖四脚的插头焊上就好,

网友B:
买个TYPEC转USB母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TYPEC转USB母头

有,就是太累赘,而且很松垮

网友:
肯定不行哈!
建议查下本机图纸。

网友:
充电线里没有D+D-吧?手机原装的数据线里才有

网友:
笔记本直接买个蓝牙鼠标它不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就是太累赘,而且很松垮

那可以改造TYPE-C转USB接头呀,把USB母头去掉,直接把VCC,GND,D+,D-接到鼠标线不就行了?

网友:
笔记本还是用蓝牙鼠标更合适一点。

网友:
使用这种头子拆了直接与鼠标线焊接,就是略大了点。
以前做了根打印机线可以使用笔记本的C口直连,也可以使用手机与打印机直连。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06703

网友:
现在笔记本的接口太少了,上蓝牙鼠标吧。

网友:
CC脚得5.1k电阻接地才能当普通USB用。
马宝上直接买焊好电阻的TypeC公口焊上线即可,还带外套,美观又实用:

网友:
买个蓝牙的不是很省事么!真有闲情雅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