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宇T21L全~损改装

楼主(2025-01-22):
分享一下可能是全网最丑的T21L改装,完全就是从本人实际使用需求出发,不留任何余地。
欢迎各位大佬指导探讨。

网友A:
你这喇叭改的比我们好

楼主:
背光改成翠绿长亮,但是自动关机的时候可以自动关闭背光,改了总电源机械开关,不会用到这个表测电流,直接焊接表笔线出来。
胶套直接丢了,背撑直接丢了,一切为了轻量化,背撑支点切除粘一颗硬盘强磁。

网友B:
支撑比强磁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撑比强磁轻多了

胶套加上背撑,而且我需要强磁,笔记本小硬盘强磁,薄薄的一片,还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喇叭改的比我们好

牛逼,这个都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喇叭改的比我们好

就问你够不够粗暴直接?

楼主:
还有一些图片,欢迎指导。

楼主:
连表笔和表笔线都是改装过的。

网友:
厂家内心是万马奔腾了,

网友:
不错不错,实用至上

网友C:
这个改背光的方法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改背光的方法可以试试。

我也是摸索了很久,才找到这个办法,不知道还有没有高手有更好的方法?
另外这个背光不均匀看着简直是太难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摸索了很久,才找到这个办法,不知道还有没有高手有更好的方法?
另外这个背光不均匀看着简直是太难 ...

这个C8可以长期提供微弱电流导通,这是哪个位置,是这样么?这里是1.8V的电压给基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8可以长期提供微弱电流导通,这是哪个位置,是这样么?

天呐,你居然还有图纸,我摸索了半天才找到这个点,气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C8可以长期提供微弱电流导通,这是哪个位置,是这样么?

对的,就是这样飞线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就是这样飞线连接

天才,之前我就一直不知道哪个引脚能持续供电,又不影响其他引脚正常测量。。。你这个的点很强感觉这个方法可以推广。

按你的方法,我不用切线了,直接飞个Y1三极管就行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才,之前我就一直不知道哪个引脚能持续供电,又不影响其他引脚正常测量。。。你这个的点很强感觉 ...

R1改大一点,150欧,背光长亮整机电流10毫安左右,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有这样改装才能自动关机的同时关闭背光,预防忘了手动关机,背光把电耗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R1改大一点,150欧,背光长亮整机电流10毫安左右,还是可以接受的。只有这样改装才能自动关机的同时关闭 ...

对,电阻改大一点更好

网友:
群里的维修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