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拆机的福斯特锂电池改造电动自行车过程

楼主(2025-01-22):
家里的电动车好多年了,去年以旧换新(166元)刚换了蓄电池,今年就不行了,连2公里都跑不上,为了检测电池的容量特购买了炬为的电子恒流负载仪2台,经实测最好的还有9安时,最差的还有2.4安时,怪不得跑不远呢

经过考虑,决定更换锂电池,在网站上多家比较后选择了福斯特拆机电池,他们分27-30  30-35  35-40 毫欧三种,我选择了30-35,先购买52节,用了一个优惠卷花了78.9元,合一块多一个电池,为了保证分容准确,有增购了TS457内阻仪,电焊机 ,电池买来后用电子负载仪、内阻仪挨个复测,

复测后的数据整理成电子表格,利用自动排序把容量由大到小自动排列,因为是购买了52只,准备做4并13串,因此先剪切1-26,把1-26与27-52并排后,再把27-52改为降序排列,这样容量大的和容量小的作为一个并联组,总的26组差异不会超过100毫安时;第一次分完26组后,再按以上顺序分为1-13和14-26两组,还是把14-26改为降序,然后与1-13组合,这样总的4并容量13个组合中差距最小化,以保证后期的充放电一致性最好。

分好组开始点焊

焊接控制板

整组放电测试容量,因为一个负载仪最大只能150瓦,因此接上两个一起放电,最终放出了13.5安时的容量,与i理论计算吻合

正常后包装上车实测,提速比起前快多了,跑了15公里后还有70%的电,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总结:福斯特的拆机锂电一致性还算比较好,最好买一个人的,一次性买足,这样基本问题不大,可以不用分容直接上机组装,自己做并不省钱,但是至少赚了这些仪器和设备,下次就省了,因为我是把铅蓄电池卖到破烂点3.8元/斤,基本卖出了锂电池的购买费用,保护板买的二手,10几元三块。

网友A:
猫的看你的眼神,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猫的看你的眼神,哈哈哈

哈哈哈,猫都寻思,这是干啥哩?

网友:
好大一头狮子

网友B:
我做了三组电池48v60v72v的电池组,只不过都是磷酸铁锂的

网友:
冬天还可以了

网友C:
大工程,涉及安全还是不建议自己搞。

网友D:
所谓“好奇害死猫”不无道理,我家的猫也是,凡有点新鲜的东西都要插上一手...

网友E:
抖音刷多了电动车爆燃的视频,对个人DIY没有任何保障的锂电池组都感觉很危险。

网友:
注意安全,别进电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猫的看你的眼神,哈哈哈

他很好奇,每次见我坐到那里,他都要挤到最前面去看着

楼主:
狮子王辛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三组电池48v60v72v的电池组,只不过都是磷酸铁锂的

我是图便宜,三元的1块多,还只要13串,温度特性也稍好一点

楼主:
车规级电池差不到哪里去,买来的时候一致性都非常好,以至于后来买的不再做分容测试了,直接点含直接用了

楼主:
孩子们买的金吉拉,因为有小孩暂时寄放到我这里了,不过已经有一年多了,他可能已经忘了自己的老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工程,涉及安全还是不建议自己搞。

其实就是分容费劲,其他的很快,只要不过冲,还是比较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好奇害死猫”不无道理,我家的猫也是,凡有点新鲜的东西都要插上一手...

...

这个猫好漂亮,什么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抖音刷多了电动车爆燃的视频,对个人DIY没有任何保障的锂电池组都感觉很危险。 ...

抖音是你喜欢看什么就一直给你推什么,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