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17 + 05444-032G RM 量产记录

楼主(2025-01-22):
手中四片 SM2258H 上拆下来的 闪迪 RM片
丝印有 05444-032G  05454-032G 不等
ID 是相同的,本质是闪迪 8TDK
单片 4CE,是已经解锁的

曾经上 SM3268M 和 PS2307-V 开卡,均失败

现在尝试 IS917 单贴 G1 板
贴上成功识别 4CE
但很多 917 工具都没有支持这个 ID

最后找到了支持的包
用这个包开 05444-032G 即使开启扫描
也会在开卡过程中提示出错,“不支持扫描”
于是没有开启扫描

勾选了 DDR
开卡成功

测速

试了两个盘跑圈结果几乎一样

完结!
欢迎

网友A:
在慧荣上应该可以开,用19nm的ISP

DDR能打开的话,预计写速度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慧荣上应该可以开,用19nm的ISP

DDR能打开的话,预计写速度65+

双贴在 SM3268M 上开失败了,正片黑片工具都没有合适固件

具体错误群友以前发帖中有
主控颗粒都一样,只不过他的是3268P
我还在下面回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贴在 SM3268M 上开失败了,正片黑片工具都没有合适固件

具体错误群友以前发帖中有

据说8ce的sm3268M做双贴很坑,我一般只用sm3268p。3268M我只用来单贴8ce的颗粒。

这个颗粒我有9成把握能在3268上单贴开出来,如果你贴回去了,咱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
大佬只招了    等着你们的杰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8ce的sm3268M做双贴很坑,我一般只用sm3268p。3268M我只用来单贴8ce的颗粒。

这个颗粒我有9成把握能 ...

就这个错误,别的群友也是这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4068-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错误,别的群友也是这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4068-1-1.html
...

别勾选下载ISP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这个错误,别的群友也是这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04068-1-1.html
...

制程跳线跳sb10,用SM3268ABISP-ISPT1ynm16K.BIN 这个ISP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