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摄像头用的断电续航电源UPS

楼主(2025-01-22):
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一个问题,市电断电时切换到电池供电的时间有点长,导致摄像头会断电重启,但市电恢复来电时,切换比较快,摄像头不会断电重启。

进一步测试,市电断电后DK5V45R20P(文档)的4脚的电压有一个缓降的过程,猜测因为这个导致市电断电后电路板没有迅速切换为电池供电,
于是在EC5(450uf)并个1K的电阻,但没起作用,断电时切换时间还是长,是电阻没起到放电作用吗?

网友:
输出端并联大容量法拉电容能不能解决?

网友:
根据官网手册DP2525B没有EN引脚,只能在VDD低于6.5V才会关闭输出,这导致市电消失后电源还能维持一段时间导致切换时间变长。只能在L-N接入检测电路在低于(参考200V)时切断DP2525的VDD试试。或改成在线的方式。 充电器--电池--保护板--摄像头。充电器断电不影响输出。

网友:
并联的1k电阻阻值大了

网友:
用不了多久吧

网友:
这样的设计,比较容易换电池

网友:
可换电池设计很实用,充电宝芯片离线切换时会断电。12v路由器不间断电源,有些是充放电路同时工作在线设计,优点切换电池不会断电,缺点发热损耗多,不常停电没必要买。

网友:
ip5306动作太慢?

网友A:
这是3个9.9包邮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3个9.9包邮款吗?

不是那款,是单个9.9元的。

网友B:
直接使用充电宝给摄像头供电,然后使用充电器给充电宝同时充电呢?

网友C:
ip5306不就是充电宝芯片吗?这东西其实就是个充电宝,带充电器功能二合一,简称宝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充电宝给摄像头供电,然后使用充电器给充电宝同时充电呢?

关键是有些充电宝,只要停充一次就不再充了。   他们有遇到过。

满了必须拔插头断了输入,再插才恢复充电。

充电满了停止充电,摄头用充电宝放电工作,市电一直正常,直到电池耗尽也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ip5306不就是充电宝芯片吗?这东西其实就是个充电宝,带充电器功能二合一,简称宝器 ...

就是老式的永远充电式的充电宝,   在UPS里叫在线式UPS。

设备用电永远又电池提供, 充电板随时监测电池电压,低了就充满了就停。。  比较傻好在稳定。

离线式太考虑切换时间,切换稍微慢点设备就宕机了。。

网友:
加一个充电宝,持续时间会更长,,,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有些充电宝,只要停充一次就不再充了。   他们有遇到过。

满了必须拔插头断了输入,再插才恢复充 ...

看来太智能的也不好,满足不了这种类型需求

网友:
就是后备式的,不是所有设备都适应。。     不过确实比在线式的省电池,在线式电池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