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简单的玩皮熊TD-01G蒸蛋器

楼主(2025-01-22):
网上买的一个简单的蒸蛋器,拆开看看结构,看能不能放心使用

一个小小的发热体,蒸蛋的原理是把水烧成蒸汽,水烧完了,温控断电

没有保险丝,完全靠温控断电,如果蒸蛋后不及时断电,会反复加热。
蒸蛋的实际效果不如水煮蛋的口感。

网友:
水烧完了,咔就断电了,温度一降,咔又给电了,然后就是反复的烧
现在便宜的都是这货,看有些贵一点的会加个机械定时器

网友:
不合格,假3C

楼主:
生产厂家还是个注册了的小工厂,工商局干啥去了

网友A:
反复加热,时间长了塑料熔化或变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复加热,时间长了塑料熔化或变脆

所以普通的,是用金属发热盘,也是反复通断电。

网友C:
不是吧?我家的煮蛋器也是这样子,但是烧干断电后需要按一下复位按钮才能再次通电。
说明书里说要整=蒸唐璜芯是少加水,要老蛋就多加水,但是水量并不好掌握,多一点水就整过头,鸡蛋凉或个头大就蒸没熟,室温高低也难拿准,后来只好接到定时插座上用才把握了一点。

网友:
不太靠谱哎

网友D:
烧干以后需要按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烧干以后需要按一下吧

不需要按,普通的两档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我家的煮蛋器也是这样子,但是烧干断电后需要按一下复位按钮才能再次通电。
说明书里说要整=蒸唐璜 ...

不是复位按钮,普通 的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普通的,是用金属发热盘,也是反复通断电。

30多元的多功能煮蛋器也是金属发热盘,有单片机和可控硅,时间到了会断电,但是蛋的熟度也难控制,煮蛋是按温度来控制的

网友:
太山寨化了,根本不会耐用了

网友:
反复加热这种感觉有点危险啊

网友:
山货横行,不能持久使用,而且有安全隐患。

网友:
片面最求性价比!

网友:
用起来是有点危险,不安全。

网友:
不靠谱,这塑料看起来也不是食品级的

网友:
记得好像有个类似的,根本没使用过,里面怎么样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