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米CMJ01LX电吹风拆开接线

楼主(2025-01-22):
上次“拆修小米CMJ01ZHM电吹风”,今天又掏了台剪线的小米CMJ01LX电吹风,继续拆看看。

按键、开关都干脆、顺滑,不知道什么故障被剪线

防尘盖不能无损拆

风扇叶片,听说叶片单数的能减少噪音,这个可能转速不快吧

防尘盖卡扣断了

功率1800W

开拆

这个好拆

旋转手柄,然后拆拨动开关,再用点力旋转手柄拔出来,按键与弹簧就掉出来了

都无损拆下

有3颗螺丝

经过检测,开关未坏

电路也没有明显故障

接线试试,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被剪线了

找到一根黑色的线接上

最好都装好了,这个忘记装上了,继续拆了重新来

上面那个是小米CMJ01ZHM电吹风1600w功率,下面的是小米CMJ01LX电吹风1800w功率,型号不同,样式也不同。

出风口也不一样

最后完工,小家伙感兴趣,想来玩玩

网友:
同款电吹风路过了,质量不错,已经用了6个年头了

网友:
我的拆开都难复原了,电阻丝没拆开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以前的主人就是不想要了 而且本着不想便宜别人的心里 剪得线

网友:
小米电吹风还是挺复杂的

网友:
技术进步,从开关控制到现在的电子芯片控制

网友:
我买的是最便宜的型号,机械式开关,也很好用,风大

网友:
如果电路板坏了应该不太好修。

网友:
没想到米家的电吹风这么复杂

网友:
小米这个自从帮别人修过一台后,反正我是不会买,做工确实不错,但是也有缺陷,设计过于复杂,复杂多数是为了好看,比如灯光。维护也困难,进了头发等异物无法拆开防尘罩清理。后期维修也是问题全是卡扣。他这个还是传统的结构,普通的低速有刷电机,复杂的仅仅是灯光效果,增加的这些东西反而增加了故障率。我觉得华强北的仿戴森更好用

网友:
亲戚给了一个一样。没有热风,拆开一看。主板的主控芯片烧掉了。主板要25就没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以前的主人就是不想要了 而且本着不想便宜别人的心里 剪得线

估计是 垃圾佬 贪那些铜。我卖电器,都是把电源线齐根剪断。

网友:
剪线的很多原因是捡破烂的人只看到电线值钱

网友:
过度设计,我一个普通电风扇已经用了10年了

网友:
看着还可以

网友:
小米的做工还是不错得,,谢谢分享

网友:
接线处差评,我换的那个1600w,就是直接焊到主板上的。留着那点线干嘛?焊掉那点短的,直接焊到主板上为好。

网友:
做工真好,小米的东西,还算可以的,所以不能随便黑别人的东西,我那台红米2手机还在用呢,当摩托车导航仪,除了电池十几年了,有点不给力,其它没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