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公牛漏电保护空开拆解 对比德力西正泰和杂牌

楼主(2025-01-22):
感觉公牛现在除了插座一般,,其它产品没什么性价比,空开便宜的选正泰德力西,好的闭眼施耐德abb

网友:
电路结构大同小异

网友:
除了山寨货,其他没看出来区别

网友:
都是电子式漏保,寿命都不长

网友:
都差不多,保护空开还是得品牌货,至少心理感觉安全点,山货不敢用。

网友A:
公牛空开头次见内部结构~很简洁呢~元件少故障少?

网友B:
看着是德力西要好一些啊,感谢分享!

网友:
杂牌也一样

网友:
正泰的压敏电阻比较厚。

楼主:
杂牌应该就是没用贴片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牛空开头次见内部结构~很简洁呢~元件少故障少?

公牛的空开应该是向着德力西和正泰看齐  ,,做出的东西感觉比前两个也没什么优点

网友:
这么简单啊

网友:
不知道哪个好一点?

网友:
都是电子 式,差不多的。

网友:
电路没关系,可靠就行!关键是触点要够大。

网友:
德力西看起来还是靠谱的

网友:
公牛的设计,主打一个省钱

网友:
公牛居然还有空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德力西要好一些啊,感谢分享!

德力西,谁买谁上当